如何实现PC机远程控制基于单片机的密码锁?密码锁的程序我有

楼主(2021-06-30):
(无正文)

网友A:
物联网这么火,还用问这个!

网友B:
首先看你是用4G模块,还是WIFI,还有以太,加入一些协议,连接目标设备,控制即可.

楼主:
什么?咋就没听过呢?

网友C:
1、必须增加并考虑一种远程通讯的方式。
2、如果是无线的方式,必须考虑加密方案,因为无线通讯时,任何在信道上的设备都能截取你的通讯数据。
3、余下的事你已经做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必须增加并考虑一种远程通讯的方式。
2、如果是无线的方式,必须考虑加密方案,因为无线通讯时,任何在 ...

我只需要用我的电脑控制仿真电路

网友D:
远程有多远?距离决定用什么通讯,有线还是无线?用网络还是自拉专线?是学习用还是自家实用?为什么非要用电脑(电脑还得有上位机软件)?自拉有线短距离的话可以用232串口,远的要485。无线10米内蓝牙,远的可以NRF24L01之类的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程有多远?距离决定用什么通讯,有线还是无线?用网络还是自拉专线?是学习用还是自家实用?为什么非要用 ...

仅仅是通过串口利用电脑来控制我的仿真电路图,不是你说的那种高级的,我是个小白不会

网友E:
先写一个串口程序,然后电脑发出1,单片机接收1判断和密码是否相同.(1在STC-ISP软件发送时可以是文本和HEX,本人建议用文本,这样后面的程序会比较好写),然后在发送XXX给单片机,接收后亮灯什么的
程序:
if(SBUF=='1')
{
led=0;
要运行的程序();
}
else le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