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洞洞板测试显示正常,PCB上显示乱码

楼主:
用洞洞焊的测试电路,LCD显示正常,然后焊在板子上,不是显示乱码了,要不就不显示。是不是LCD程序写的时序不对呢
PCB是烧录器5V升压12V,然后12V经7805降压给单片机供电,是不是有电磁干扰?洞洞板是直接烧录器供电。看PCB单片机引脚没有虚焊,排除焊接问题
void write_nibble_lcd(unsigned char Val) //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
{
        LCDEN = 1;   //写入时序
        D0 = D1 = D2 = D3 = 0;
        if(Val & 0x01)
        D0 = 1;
        if(Val & 0x02)
        D1 = 1;
        if(Val & 0x04)
        D2 = 1;
        if(Val & 0x08)
        D3 = 1;
        LCDEN = 0;   //使能清零
}

void write_lcd(unsigned char Val) //发送一个字符
{
        write_nibble_lcd(Val >> 4);
        write_nibble_lcd(Val);
        delay_ms(1);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
                LCDRS = 0;  //写入命令   0 选择发送命令    1 选择发送数据
                write_nibble_lcd(0x03);
                delay_ms(1);
                write_nibble_lcd(0x02);
                delay_ms(1);
                write_lcd(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write_lcd(0x06);    //光标右移,显示不移
                write_lcd(0x0E);    //显示开,光标开,光标不闪烁
                write_lcd(0x01);    //清屏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8 com)
{
                LCDRS = 0;
                write_lcd(com);
          delay_ms(2);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8 date)
{
                LCDRS = 1;  //写入数据   0 选择发送命令    1 选择发送数据
                write_lcd(date);
          delay_ms(2);

网友A(2021-07-01):
如果想排除是否干扰
把显示正常的5V+接到7805的输出+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排除是否干扰
把显示正常的5V+接到7805的输出+看看

昨晚为了检查是不是PCB、5V升压12V影响。直接烧录器5V跳过升压电路,供电单片机和LCD,结果显示正常了,就是ADC读取不了电压。

网友C:
有时候硬件电路也很重要,硬件的问题很多是通过软件无法解决的,必须解决硬件问题。
硬件和软件需要匹配才行。

网友D:
这很明显数据线高4位有一条没接,因为初始化只要低4位,所以你初始化成功,显示字符需要8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很明显数据线高4位有一条没接,因为初始化只要低4位,所以你初始化成功,显示字符需要8位

LCD接线图已经补上,数据确实只接了4条,没看到过需要5线的相关资料,能提供地址吗?为什么洞洞4线也能显示正常呢?并且ADC测量电压按键控制改变数值什么的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硬件电路也很重要,硬件的问题很多是通过软件无法解决的,必须解决硬件问题。
硬件和软件需要匹配才 ...

目前怀疑是12V转5V的7805输出滤波没做好,今晚把滤波加强看看结果

网友E: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