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的断线监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4.2V的断线监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电流设定在30K时,根据规格书公式恒流充电电流1000/30000=33mA,,ME4054 涓流充电33mA*0.2=6.6mA(电流=恒流时*20%),恒流充电阶段电流33mA   ,恒流完成进入恒压充电,电流开始慢慢下降,直到充电截止电流33mA*0.1=3.3mA(电流=恒流时*10%),

网友A(2021-07-01):
如果知道信号的特性,则可以进行开路检测。 对于带有上拉电阻的通信线,这很容易。 每当电线上的电压变成电源电压时,就意味着电线是开路的。

网友B:
可以考虑对总电流取样,低于设定电流就认为是电池回路没有充电电流开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对总电流取样,低于设定电流就认为是电池回路没有充电电流开路。

给个参考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信号的特性,则可以进行开路检测。 对于带有上拉电阻的通信线,这很容易。 每当电线上的电压变成电 ...

通讯时没问题的。。。说的是4.2V这根线

网友D:
你检查电流

网友C:
你有没有电流监测IC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