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864|回3|收藏
楼主 ID:734017 只看他

楼主(2021-06-30):
实物如上图,STC8H108
原先P1.1悬空,飞了一条线到前面驱动芯片输出脚上。做ADC检测
下面是电机,12V的,现在用5V驱动。
电机驱动芯片是L9110S 电流在800MA左右。正反转(以下情况只考滤反转)
之前产品老是电机堵停烧芯片
ADC参考电压在5.04V
电机接5V负载是4.3V
ADC检测电压在低于4.1左右,停止输出。现在问题是电机正常运行,在不堵转。也会停止输出,时间不定。有时间一两秒就自动停了,有时十几秒
请教大家,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谢谢
以下是部分代码
#define        DC_SOTP 0x033E        //停止输出参考电压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extern void ADC_Init();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bit EADC = IE^5;

void ADC_Init()
{

ADCTIM = 0x3f;
ADCCFG = 0x2f;
ADC_CONTR = 0x81;
EADC = 1;
EA = 1;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unsigned int ADC_sum=0x00;
        ADC_CONTR &= ~0x20;

        ADC_sum        =ADC_RES;
        ADC_sum       =(ADC_sum<<8)|ADC_RESL;

        if(ADC_sum <= DC_SOTP)

                {

                        ADC_CONTR &= ~0x40;                   //停止ADC
                        back = 0;                                         //反转IO口
                        forward = 0;                                    //正转IO口
                        ADC_RES=0;
                        ADC_RESL=0;

                }
        else
                {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 |= 0x40;

}以下函数在大循环里
if(!forward_key)

{                 KeySec = 0;
                                open_Gear1=0;
                                forward = 0;
                                Delay500ms();
                                back = 1;
                                Delay500ms();
                                ADC_CONTR |= 0x40;

                }

实物板上没有0.1u

沙发 ID:298123 只看他

网友A:
堵转检测,应该在8脚到GND之间加一小的检测电阻0.1-0.5欧,检测这个电流
板凳 ID:734017 只看他

网友B:
引用:

引用 网友A:
堵转检测,应该在8脚到GND之间加一小的检测电阻0.1-0.5欧,检测这个电流

并联?求指导
地板 ID:161164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并联?求指导

串联再加讯号放大电路

參考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