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有意自制定时插座的介绍一款外壳,也请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21-06-30):
之前因为落地扇定时时间太短,萌生了自制定时插座的想法,虽然手上的路灯定时器好几个,却不想用它来改装,也不想将自制的定时器加装进落地扇里,固执地想要自制一个定时插座,到时候什么电驱蚊器之类的都可以用。
想要自制就得有外壳,理想的外壳是插头扁三脚的比二脚的稳固,插座却得是五孔的,可惜这样的外壳很难找到,插座为扁三脚的外壳套件也要7元左右(上下塑壳、插头插座金属件),成本实在是高(成品的定时插座印象中好像也就十二元左右,没再去看价格)。
以前曾经遇到过一款110V的美标蓝牙插座,价格仅为3.5元,可惜外壳太小(见下二图),拆掉那个圆柱插头剩下扁二脚也不是很稳固,所以仅购买了两个换掉蓝牙模块作为蓝牙插座使用,根本加装不了什么东西,而且没几天剩下的一千多个就被人打包走了想再买也没了。

前几天在老万(不知道论坛规矩如何,就不发全称以及链接了,懂得的人自然懂得,不懂得却有意的私信问我吧)那看到一款节能插座,这个名称一直让我觉得好山寨(内装CBB电容?),只是怎么看外壳都不会太差,何况评价还可以,有10A的继电器有定时控制的功能,那就不可能内装电容忽悠人了,可惜卖家没有拍内部图出来,评价里面也没有,反正我只是要外壳,一咬牙就买了5个(卖家会折腾人,1个4.9元,5个22元,10个39元),回来拆壳一看还行,做工也不错,插头外接线是上螺丝并点漆的,电路板正面看得到有一个晶振和1220的电池,3个指示灯竟然有用支架,可惜的是阻容降压而不是开关电源(不过我早就在网上相好了一款电源模块并一起购买了),电路板背面有两个IC,其中一个8脚的型号是AT8372AT,查了一下是带校准功能的时钟芯片,另一片14脚的看不到型号,估计是义隆EM78P153单片机,自己无法重编程。
购买之前的打算是自己重新画板,采用STC的8脚单片机+PCF8563(自己都有现货,8563还不少),显示采用TM1650(芯片带数码管屏的小板,之前图便宜买了一小版),只要将按钮全部移给TM1650,8脚单片机就够用了,可是现在看到板上有望改造,加之要配合外壳的PCB外形实在是不太好画,倒是犹豫了,如果将板上单片机换掉并加大降压电容的容量,增加1650显示,或许简单一点,只是所有的贴片元件都是点胶过的,不在家仅靠内热电烙铁好像不太好拆单片机,新换的单片机也不好固定,再一个多了一个显示电路,还没去测耗电量,就怕阻容降压供不上,而且数码管不太好在上盖上完美开口,之前也想过,另一个想法是用上ESP-12F模块不用数码管显示,手机上设定时间,就是不知道仅靠ESP-12F模块不用时钟芯片误差会不会大,编程难度会不会大,这个就必须用上电源模块并重新设计电路板了,貌似还不如重新设计用单片机控制?
其实玩这个的意义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只是这一段时间较忙,没法静下心来玩,估计只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慢慢琢磨完善吧,3个指示灯,最底下的红灯还是作为输出状态指示,中间一个作为定时指示,上面的一个作为倒计时指示,拨动开关作为设定键,方便操作,右边的按钮作为状态切换和加数键,正常状态按下是时钟-定时-倒计时-时钟这样轮换显示,在对应状态拨动开关就可以对该状态下的时间进行设定,可惜就是少了一个移位键,不想长按做移位控制,我还想增加一个多次定时开关的功能。

网友A:
PCF8563精度一般,DS3231要高很多
外壳是很难自己搞的,马云家找一个吧
还不如搞一个大点的外壳,引线接上插头,等于一个智能插座

网友B:
假如 你用个ESP-03和一片8脚MCU呢 这样无论在PC 手机 还是其它模块上 不是都可以控制它了 ESP-03是ESP8266系列里体积最小的 其它也行 我只是考虑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F8563精度一般,DS3231要高很多
外壳是很难自己搞的,马云家找一个吧
还不如搞一个大点的外壳,引线接上插 ...

不想用上DS3231,价格高了些,用在定时插座上没必要那么精确,而且看网上对8563的评价还不低,认为超过了1302,对我来说1302都足够了。
就是马云家的外壳太贵,我碰到的这一款还算可以,才来推荐的,这个插头插座一体的用起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 你用个ESP-03和一片8脚MCU呢 这样无论在PC 手机 还是其它模块上 不是都可以控制它了 ESP-03是ESP8266 ...

ESP-03的没有,ESP-12F的不少,反正外壳足够大,要用的话就直接上12F,那就可以不用8脚的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