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新买了51单片机开发板,我的上网本没有usb怎么玩51?

楼主(2021-07-01):
如题。是不是要换电脑了?穷啊。

网友A:
买个接口就行啊

网友B:
USB还是需要的

网友C:
你的上网本有什么接口?
USB连接单片机也是用USB-TTL转接成串口的。一些别的接口也可以转。但我们得知道你还有哪些接口才能知道能不能转和怎么转。

网友D:
去买转接口看看

网友E:
不可能吧?怎么说也得有个非标接口的USB,实在没有经济又不行那就比较差的二手台式机买一台来应付,这个足够便宜。

网友F:
买个输出5V/500MA左右的充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G:
似乎上网本也不便宜啊····像楼上前辈讲的二手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G:
二手可以考虑下,毕竟51对电脑的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H:
只是玩51的话可以考虑2手的迷你机,100块以内的。配个小屏就可以了

网友I:
怎么会没有USB

网友J:
一般51开发板都有一个自配的串口线,如果没有,可以买个对应型号的串口线

网友J:
一般的小功率usb线就行了,最好是原装自配的

网友K:
转接器试试?

网友L:
你可以用

51开发板STC-LINK WiFi 无线仿真下载USB转串口四合一
STC LINK WiFi 无线下载仿真器 ,是在 STC LINK基础上增加了 WiFi模块,可以远程给设备下载程序,集成了有线下载、无线下载、脱机烧写、仿真四种功能。

网友M:
本本没有USB口还是少见呢 Type-C呢  有这个可以买个拓展坞

网友N:
你把上网本的接口的照一下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都有什么接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上网本只有一个Type C接口,充电用的。别的什么接口都没有。

楼主:
刚试了,TypeC接口接手机可以读手机存储卡,那是不是买个TypeC转USB的转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发条回复要等第二天才审核通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刚试了,TypeC接口接手机可以读手机存储卡,那是不是买个TypeC转USB的转接口就可以了?

是的,typec是usb的一种,有数据接口

网友O:
最好还是配上USB口的电脑,毕竟搞单片机开发用到USB口的东西很多,比如逻辑分析仪,usb转串口等,没有很不方便。

网友P:
type-c转usb某东 某宝 一大把

网友Q:
是的,再买电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上网本只有一个Type C接口,充电用的。别的什么接口都没有。

Type C口可以转成Type A口,但那样你就没法充电了。
最好是买一个Type C接口的扩展坞,可以同时充电和扩展Type A口的那种。
把充电线插到扩展坞上的C口,再把扩展坞上的另一个C口插到电脑,充电和增加的USB Type  A口就都能用了。

差不多长这个样子,某一个宝便宜的也就二十几块(贵的倒是上百)

网友R:
现在有typec直接转ttl的转换器,或一个OTG头,不需要什么扩展坞。

网友S:
买个转接器就很可以 某东、某宝

网友T:
那个单片机都是很基础的,对电脑要求也不是很好,重要的事你到底想不想学好他,你应该先入手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R:
现在有typec直接转ttl的转换器,或一个OTG头,不需要什么扩展坞。

他说只有一个type C用来充电。直接转接或者OTG头转接占了的话,他就充不了电了。
而且上网本还有个问题:配置大多不高,插着电还凑合能用,不插电系统默认自动降频,有时开个网页都卡。为了比较好的使用体验,能插电还是尽量插着。

网友U: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网友V:
那你有什么接口,先看你有什么样的接口,再相对买一个转接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