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 A\D转换 数码管显示实验

楼主:
已知有ADC0809模数转换器,实验箱51单片机工作在总线模式,有一模拟电压,电压高低由旋钮电位器控制
要求:
1、通过接线令ADC0809的起始地址为0A000H
2、使用0809上的IN0采集模拟电压值
3、将0809转换的结果的二进制数值用8位LED显示
4、将转换结果的16进制数值用2位数码管显示
5、将采集到的电压值用3位数码管显示,整数位占1位,显示小数点,小数占2位

                                                          /*************************************************************************************

*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8 code smgduan[13]={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c0,0xf9,0xa4};//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11;break;
                                case(0X0b):        KeyValue=12;break;
                                case(0X0d): KeyValue=10;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10;break;
                                case(0Xd0): KeyValue=10;break;
                                case(0Xe0):        KeyValue=10;break;
                        }

                }
        }
         }

        void LED(void)
        {
        switch(KeyValue)
        {
        case(1):LSA=1;LSB=1;LSC=1;break;
        case(2):LSA=1;LSB=1;LSC=1;break;
        case(0):LSA=1;LSB=1;LSC=1;break;
        }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 / 100]|0x8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 / 1];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1;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1):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end(){
                                   KeyDown();                   //按键判断函数
                   if(KeyValue==3){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else{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
                LED();}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end();
        }
}
void sheding()
{
                DisplayData[5] = smgduan[3];
        DisplayData[6] = smgduan[0];
}

网友A(2021-07-01):
楼主你好 缺少头文件 无法编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