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 LED屏_DS3231_STC89C52单片机制作电子钟 附程序

楼主(2021-07-01):
      参考了在51黑电子论坛里查到了好几位坛友发表的P10LED屏,用STC来驱动的帖子,其主要参考了未署名的一位网友的程序,在此表示感谢!
      本帖子中采用了STC89C52作为MCU,DS3231作为时钟源,P10LED屏作为显示屏,显示效果如下几图和一个短视频。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P10供电电源问题,标准供电电压为5V,由于是远距离观看屏显示,在室内观看时亮度太高,非常刺眼,最关键是非常耗电,经过试验,把供电电压高低到2.3V左右就可以了,且电流只100MA左右,用普通的手机充电器供电都完全可以了。我再蒙上一层半透光的膜片效果更好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程序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OE = P2^0;  //P10
sbit A1 = P2^1;  //P10
sbit B1 = P2^2;  //P10
sbit SHCP=P2^4; //P10 11脚SHCP 移位时钟
sbit STCP=P2^3; //P10 12脚STCP 锁存时钟
sbit DATA=P2^5; //P10 数据输入
//时钟DS3231接口
sbit DSSDA =P2^7;//接时钟DS3231的SDA脚于P2.7
sbit DSSCL=P2^6; //接时钟DS3231的SCL脚于P2.6
sbit LED=P1^2;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1=P1^3;
sbit SHEZ=P3^7;    //设置键,从年、月、日、周、时、分、秒顺序移动;键值1-7
sbit JIA=P3^6;     //设置键值为1-7时,对应值加1;
sbit JIAN=P3^5;    //设置键值为1-7时,对应值减1;
sbit QUED=P3^4;    //完成设置后,使设置键的键值为0,保存到DS3231,完成时间的修改

u8 code shisu[28][8]=   //时钟数字
{
{0x00,0x38,0x44,0x44,0x44,0x44,0x44,0x38},//0
{0x00,0x18,0x38,0x18,0x18,0x18,0x18,0x3c},//1
{0x00,0x38,0x44,0x44,0x08,0x10,0x20,0x7c},//2
{0x00,0x38,0x44,0x04,0x18,0x04,0x44,0x38},//3
{0x00,0x08,0x18,0x28,0x48,0x7c,0x08,0x08},//4
{0x00,0x7c,0x40,0x78,0x04,0x04,0x44,0x38},//5
{0x00,0x38,0x44,0x40,0x78,0x44,0x44,0x38},//6
{0x00,0x7c,0x44,0x08,0x10,0x10,0x10,0x10},//7
{0x00,0x38,0x44,0x44,0x38,0x44,0x44,0x38},//8
{0x00,0x38,0x44,0x44,0x3c,0x04,0x44,0x38},//9
{0x20,0x3c,0x48,0x3c,0x28,0x7e,0x08,0x08},//10年
{0x00,0x3e,0x22,0x3e,0x22,0x3e,0x22,0x46},//11月
{0x00,0xfe,0x92,0xba,0xfe,0xba,0xaa,0xba},//12周
{0x00,0x02,0xe2,0xaf,0xe2,0xaa,0xe2,0x06},//13时
{0x00,0x28,0x24,0x42,0xbc,0x14,0x24,0x4c},//14分
{0x00,0x74,0x2e,0xf5,0x26,0x74,0xa8,0x30},//15秒
{0x00,0x00,0x00,0x02,0x7f,0x00,0x00,0x00},//16一
{0x00,0x00,0x3c,0x00,0x00,0x00,0x7e,0x00},//17二
{0x00,0x00,0x3c,0x00,0x3c,0x00,0x7e,0x00},//18三
{0x00,0xfe,0xaa,0xaa,0xaa,0xce,0x82,0xfe},//19四
{0x00,0x3c,0x10,0x10,0x3c,0x14,0x24,0x7e},//20五
{0x00,0x20,0x10,0x7c,0x00,0x28,0x44,0x00},//21 六
{0x00,0x3e,0x22,0x22,0x3e,0x22,0x22,0x3e},//22日
{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1,0x00},//2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4 无显示
{0x00,0x60,0x6c,0x12,0x10,0x10,0x12,0x0c},  //25℃
{0x00,0x00,0xf8,0x20,0x22,0x20,0x22,0x20},    //26 T:
{0x00,0x00,0x00,0x00,0x3e,0x00,0x00,0x00}   //27 -
};

u8 code shisuz[4][8]=  //十位数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20},   //1
{0x00,0xc0,0x20,0x20,0x60,0x80,0x80,0x60},  //2
{0x00,0xc0,0x20,0x20,0xc0,0x20,0x20,0xc0}  //3
};
u8 code shisuy[10][8]=  //个位数
{
{0x00,0x06,0x09,0x09,0x09,0x09,0x09,0x06},//0
{0x00,0x02,0x06,0x02,0x02,0x02,0x02,0x07},//1
{0x00,0x06,0x09,0x09,0x01,0x02,0x04,0x0f},//2
{0x00,0x06,0x09,0x01,0x06,0x01,0x09,0x06},//3
{0x00,0x02,0x06,0x0a,0x0a,0x0f,0x02,0x02},//4
{0x00,0x0f,0x08,0x0e,0x01,0x01,0x09,0x06},//5
{0x00,0x06,0x09,0x08,0x0e,0x09,0x09,0x06},//6
{0x00,0x0f,0x09,0x02,0x02,0x02,0x02,0x02},//7
{0x00,0x06,0x09,0x09,0x06,0x09,0x09,0x06},//8
{0x00,0x06,0x09,0x09,0x07,0x01,0x09,0x06},//9
};
u8 table1[2][32];//P10写屏变量
u8 T[7]=0,hp=0,js=0,sz,tt;   //定义时间变量:秒、分、时、周、日、月、年;换屏变量,温度
bit f;   //定义温度符号
void DS3231_IIC_delay(void);     //延时函数
void DS3231_IIC_start(void) ;  //起始信号
void DS3231_IIC_stop(void);   //停止信号
void DS3231_IIC_Tack(void);   //接收应答
void DS3231_IIC_write_byte(u8 Data);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函数
u8 DS3231_IIC_read_byte(void);  //读取1个字节数据函数
void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u8 Waddr,u8 Data); //写入数据函数
u8 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u8 Waddr); //读取数据函数
void DS3231_IIC_lianxu_read(void);  //连续读取0H-06H中的数据
void DS3231_IIC_Init(void);  //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零提供秒闪
void dushu(u8 n);   //写数据
void KEY(void);    //按键函数
void get_T(void);   //温度获取
/*******************************************************************************************/
/*******************************************************************************************/

void Delay1ms(u16 mm)                //11.0592MHz
{
  u8 i, j,k;
  _nop_();
for(k=0;k<mm;k++)
{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P10数据串行输入
void serial_input(u8 dat)
{
u16 m;
for(m=0;m<8;m++)
{
if(dat & 0x80)
DATA=0;  //
else
DATA=1;  //修改取反
SHCP=0;
SHCP=1;
NOP;
NOP;
SHCP=0;
NOP;
NOP;
dat=dat<<1;
}
}
/*******************************************************************************************/
//P10并出
void serial_output()
{
STCP=1;
NOP;
NOP;
STCP=0;
}
/*******************************************************************************************/
/*******************************************************************************************/
//P10行显控制
void HC138_scan(u8 temp)
{
OE=1;
A1=0x01 & temp;
B1=0x01 &(temp>>1);
}
/*******************************************************************************************/
//读取数字函数
void dushu(u8 n)  //参数0正常显示,参数1为设置
{
u8 i;
if(n==0)
{
        for(i=0;i<8;i++)
        table1[0][2*i]=shisu[T[2]>>4][i];//上部 0
        for(i=0;i<8;i++)
        if(LED==1) table1[0][2*i+1]=shisu[T[2]&0x0f][i]|shisu[23][i];
        else table1[0][2*i+1]=shisu[T[2]&0x0f][i];//上部 1|shisuz[2][i]
        for(i=0;i<8;i++)
        table1[1][2*i]=shisu[T[1]>>4][i];//上部 2
        for(i=0;i<8;i++)
        table1[1][2*i+1]=shisu[T[1]&0x0f][i];//上部 3
        switch(hp)
                {
                case 0:{
                                for(i=8;i<16;i++)
                                table1[0][2*i]=shisuz[T[6]>>4][i-8]|shisuy[T[6]&0x0f][i-8];  //下部 0
                                for(i=8;i<16;i++)
                                table1[0][2*i+1]=shisu[10][i-8];  //下部 1  年字
                                for(i=8;i<16;i++)
                                table1[1][2*i]=shisuz[T[5]>>4][i-8]|shisuy[T[5]&0x0f][i-8]; //下部 2  周字
                                for(i=8;i<16;i++)
                                table1[1][2*i+1]=shisu[11][i-8]; //下部 3  月
                          }
                                break;  //显示年月
                case 1:{
                                for(i=8;i<16;i++)
                                table1[0][2*i]=shisuz[T[4]>>4][i-8]|shisuy[T[4]&0x0f][i-8];  //下部 0
                                for(i=8;i<16;i++)
                                table1[0][2*i+1]=shisu[22][i-8];  //下部 1  日字
                                for(i=8;i<16;i++)
                                table1[1][2*i]=shisu[12][i-8]; //下部 2  周字
                                for(i=8;i<16;i++)
                                table1[1][2*i+1]=shisu[T[3]+15][i-8]; //下部 3
                          }
                                break;  //显示日和星期
                case 2:{
                             get_T();    //首先获取温度
                            if(f==0)
                                for(i=8;i<16;i++)
                                table1[0][2*i]=shisu[26][i-8];  //下部 首位显示T:
                            else
                                for(i=8;i<16;i++)
                                table1[0][2*i]=shisu[27][i-8];        //下部首位显示-
                                for(i=8;i<16;i++)
                                table1[0][2*i+1]=shisu[tt/10][i-8];  //下部 1
                                for(i=8;i<16;i++)
                                table1[1][2*i]=shisu[tt%10][i-8]; //下部 2
                                for(i=8;i<16;i++)
                                table1[1][2*i+1]=shisu[25][i-8]; //下部 3
                          }
                                break;  //显示温度

         }

}
else
{
        /********************设置日期时上半部分显示内容*************************************/
        switch(sz)
                {
                case 1:{    //修改年份
                                for(i=0;i<8;i++)
                                table1[0][2*i]=shisu[T[6]/10][i];//上部 0 年的十位,不闪烁
                                for(i=0;i<8;i++)
                                if(LED==1) table1[0][2*i+1]=shisu[T[6]%10][i];
                                else table1[0][2*i+1]=shisu[24][i];//上部 1
                                for(i=0;i<8;i++)
                                table1[1][2*i]=shisu[10][i];//上部 2   显示年
                                for(i=0;i<8;i++)
                                table1[1][2*i+1]=shisu[24][i];//上部 3  不显示
                          }
                                break;
                case 2:{    //修改月份
                                for(i=0;i<8;i++)
                                table1[0][2*i]=shisu[T[5]/10][i];//上部 0 月的十位,不闪烁
                                for(i=0;i<8;i++)
                                if(LED==1) table1[0][2*i+1]=shisu[T[5]%10][i];
                                else table1[0][2*i+1]=shisu[24][i];//上部 1
                                for(i=0;i<8;i++)
                                table1[1][2*i]=shisu[11][i];//上部 2   显示月
                                for(i=0;i<8;i++)
                                table1[1][2*i+1]=shisu[24][i];//上部 3  不显示
                          }
                                break;
                case 3:{    //修改日期
                                for(i=0;i<8;i++)
                                table1[0][2*i]=shisu[T[4]/10][i];//上部 0 日的十位,不闪烁
                                for(i=0;i<8;i++)
                                if(LED==1) table1[0][2*i+1]=shisu[T[4]%10][i];
                                else table1[0][2*i+1]=shisu[24][i];//上部 1
                                for(i=0;i<8;i++)
                                table1[1][2*i]=shisu[22][i];//上部 2   显示日
                                for(i=0;i<8;i++)
                                table1[1][2*i+1]=shisu[24][i];//上部 3  不显示
                          }
                                break;
                case 4:{    //修改星期
                                for(i=0;i<8;i++)
                                table1[0][2*i]=shisu[24][i];//上部 0 星期的十位,不显示
                                for(i=0;i<8;i++)
                                if(LED==1) table1[0][2*i+1]=shisu[T[3]][i];
                                else table1[0][2*i+1]=shisu[24][i];//上部 1|shisuz[2][i]
                                for(i=0;i<8;i++)
                                table1[1][2*i]=shisu[12][i];//上部 2   显示周
                                for(i=0;i<8;i++)
                                table1[1][2*i+1]=shisu[24][i];//上部 3  不显示
                          }
                                break;
                case 5:{    //修改小时
                                for(i=0;i<8;i++)
                                table1[0][2*i]=shisu[T[2]/10][i];//上部 0 小时的十位,不闪烁
                                for(i=0;i<8;i++)
                                if(LED==1) table1[0][2*i+1]=shisu[T[2]%10][i];
                                else table1[0][2*i+1]=shisu[24][i];//上部 1|shisuz[2][i]
                                for(i=0;i<8;i++)
                                table1[1][2*i]=shisu[13][i];//上部 2   显示时
                                for(i=0;i<8;i++)
                                table1[1][2*i+1]=shisu[24][i];//上部 3  不显示
                          }
                                break;
                case 6:{    //修改分钟
                                for(i=0;i<8;i++)
                                table1[0][2*i]=shisu[T[1]/10][i];//上部 0 分钟的十位,不闪烁
                                for(i=0;i<8;i++)
                                if(LED==1) table1[0][2*i+1]=shisu[T[1]%10][i];
                                else table1[0][2*i+1]=shisu[24][i];//上部 1|shisuz[2][i]
                                for(i=0;i<8;i++)
                                table1[1][2*i]=shisu[14][i];//上部 2   显示分
                                for(i=0;i<8;i++)
                                table1[1][2*i+1]=shisu[24][i];//上部 3  不显示
                          }
                                break;
                case 7:{    //修改秒钟
                                for(i=0;i<8;i++)
                                table1[0][2*i]=shisu[T[0]/10][i];//上部 0 秒的十位,不闪烁
                                for(i=0;i<8;i++)
                                if(LED==1) table1[0][2*i+1]=shisu[T[0]%10][i];
                                else table1[0][2*i+1]=shisu[24][i];//上部 1|shisuz[2][i]
                                for(i=0;i<8;i++)
                                table1[1][2*i]=shisu[15][i];//上部 2   显示秒
                                for(i=0;i<8;i++)
                                table1[1][2*i+1]=shisu[24][i];//上部 3  不显示
                          }
                                break;

           }

/*************设置日期时下部均不显示************************/
                                for(i=8;i<16;i++)
                                table1[0][2*i]=shisu[24][i-8];  //下部 0
                                for(i=8;i<16;i++)
                                table1[0][2*i+1]=shisu[24][i-8];  //下部 1
                                for(i=8;i<16;i++)
                                table1[1][2*i]=shisu[24][i-8]; //下部 2
                                for(i=8;i<16;i++)
                                table1[1][2*i+1]=shisu[24][i-8]; //下部 3
}
}

/*******************************************************************************************/
//P10整屏显示
void display(void)
{
u8 i,j,k;

for(k=0;k<4;k++) //显示的四行
{
for(j=0;j<2;j++) //显示3、4列
{
for(i=0;i<2;i++) // 显示1、2列
{

serial_input(table1[j][3*8+2*k+i]);
serial_input(table1[j][2*8+2*k+i]);
serial_input(table1[j][1*8+2*k+i]);
serial_input(table1[j][0*8+2*k+i]);
}
}
serial_output();
HC138_scan(k);
}
}

/*******************************************************************************************/
/*******************************************************************************************/
/*******************************************************************************************/
/*******************************************************************************************/
void main()
{
// u8 i, Waddr=0;
Init_Timer0();
Delay1ms(1);
DS3231_IIC_Init();
/*   T[0]=0x00;  //0秒
    T[1]=0x01;  //50分
    T[2]=0x22;  //23点
    T[3]=0x05;  //星期日
    T[4]=0x07;  //7日
    T[5]=0x05;  //5月
    T[6]=0x21;  //21年
        for(i=0;i<7;i++)  //写入日期和时间
  {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Waddr,T[i]);
   Waddr++;
  }         */
Delay1ms(2);
//display();
DS3231_IIC_lianxu_read();  //连续读取0H-06H中的数据
Delay1ms(2);
  dushu(0);
while(1)
{
/* if(LED==1)
{
  DS3231_IIC_lianxu_read();  //连续读取0H-06H中的数据
  dushu();
  }*/
        display();  //显示
        KEY();    //键盘扫描
        if(sz!=0) dushu(1);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
}
}

void DS3231_IIC_delay(void)     //延时函数
{
u8 i;
for(i=0;i<1;i++);
}
void DS3231_IIC_start(void)   //起始信号
{
DSSDA=1;
  DSSCL=1;
   DS3231_IIC_delay();
    DSSDA=0;
   DS3231_IIC_delay();
  DSSCL=0;
}
void DS3231_IIC_stop(void)   //停止信号
{
DSSDA=0;
  DS3231_IIC_delay();
   DSSCL=1;
   DS3231_IIC_delay();
  DSSDA=1;
DS3231_IIC_delay();
}
void DS3231_IIC_Tack(void)   //接收应答
{
   DSSCL=1;  //拉高SCL
   DS3231_IIC_delay();
    while(DSSDA==1);       //由P2.7读入1,表示3231无应答,需要等待
    DS3231_IIC_delay();
   DSSCL=0;  //拉低SCL
  DS3231_IIC_delay();
}
void DS3231_IIC_write_byte(u8 Data)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函数
{
  u8 i;
  for (i=0;i<8;i++)
  {
   if(Data&0x80)
    DSSDA=1;
    else
    DSSDA=0;
    DS3231_IIC_delay();
    DSSCL=1;
    DS3231_IIC_delay();
    DSSCL=0;
    DS3231_IIC_delay();
    Data=Data<<1;
  }
}
u8 DS3231_IIC_read_byte(void)  //读取1个字节数据函数
{
u8 i,Data;
for(i=0;i<8;i++)
{
    DSSCL=1;
     DS3231_IIC_delay();
      Data=Data<<1;
       DS3231_IIC_delay();
      if(DSSDA)
       Data=Data|0x01;
      DSSCL=0;
    DS3231_IIC_delay();
  }
return Data;
}
void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u8 Waddr,u8 Data) //写入数据函数
{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0);//DS3231的地址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Waddr);//欲写入的地址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Data);//欲写入的地址数据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stop();
}
u8 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u8 Waddr) //读取数据函数
{
u8 Data;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0);//DS3231的地址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Waddr);//欲读取的地址,本质上是移动指针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stop();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1);//告诉3231欲读取指针所指寄存器内容
DS3231_IIC_Tack();
Data=DS3231_IIC_read_byte();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DS3231_IIC_lianxu_read(void)  //连续读取0H-06H中的数据
{
u8 i,Waddr;
Waddr=0x00;
  for(i=0;i<7;i++)
  {
   T[i]=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Waddr);
   Waddr=Waddr+1;
  }
}
void DS3231_IIC_Init(void)  //初始化
{
    DSSDA=1;
    DSSCL=1;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0x0e,0x00);
}
/*********温度获取***************/
void get_T(void)
{
    u8 Tem_L,Tem_H;
    Tem_H=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0x11);    //温度 高字节 整数部分
        Tem_L=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0x12);         //温度 低字节 小数部分

        Tem_L = (Tem_L>>6)*0.25+0.5;         //小数部分四舍五入
     tt=Tem_H+Tem_L;
        f=Tem_H>>7 ; //是1的话表示负温度,0为正温度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MOD |= 0x11;
TH0=(65536-2000)/256;              //给定初值 2毫秒
TL0=(65536-2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1=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IT1=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毫秒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250)
{
   num=0;
   js++;
   LED=~LED;          //指示灯反相,可以看到闪烁
if(sz==0)
{
         dushu(0);
  if(js==10)
  {
    js=0;
    hp++;
         if(hp==3) hp=0;
    DS3231_IIC_lianxu_read();  //连续读取0H-06H中的数据

  }
}
/*display();
    */

}
}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LED1=~LED1;       //LED1闪烁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TL1=(65536-2000)%256;
ss++;
if(ss==250)
{
ss=0;
LED=~LED;       //LED闪烁

}

}*/
void KEY(void)    //按键函数
{
  u8 i,ss,Waddr=0;
  if(SHEZ==0)
  {
    Delay1ms(15);
        if(SHEZ==0)       //如果没有按下就跳出
        {
          while(!SHEZ);  //等待按键松开
          sz++;
          if(sz==1)
           for(i=0;i<7;i++)
                   T[i]=(T[i]>>4)*10+(T[i]&0x0f) ;  //将BCD十六进制数转化为十进制数
       if(sz==8) sz=1;
        }
  }
  if(JIA==0)  //加1键
  {
    Delay1ms(15);
        if(JIA==0)       //如果没有按下就跳出
        {
          while(!JIA);  //等待按键松开
                switch(sz)
                {
                case 1:{
……………………

完整程序请下载附件:

网友A:
正好需要,楼主是否可再分享下单片机板的电路图,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楼主是否可再分享下单片机板的电路图,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你好!我家里是用太阳能板给蓄电池充电,供电系统是12V,两路降压,一路是用三端稳压1805给MCU供电,另一路用降压器调到2.3V给P10LED板供电,由于本电路比较简单,并没有画电路图,不过坛友既然需要,我把图画出来后再上传,目前我上传的是最基本的程序,而我现在已经加装了红外接收装置,可以成为学习红外遥控控制多路继电器,并且还没有把农历加入,正在慢慢改进。

网友B:
这个像素太低了,最好是用室内双色屏,这个更漂亮,如果不怕麻烦的话,P2.5的全彩屏最好

网友C:
楼主能弄个0.96寸OLED的吗?

网友D: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家里是用太阳能板给蓄电池充电,供电系统是12V,两路降压,一路是用三端稳压1805给MCU供电,另一 ...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素太低了,最好是用室内双色屏,这个更漂亮,如果不怕麻烦的话,P2.5的全彩屏最好

赞成!其实我手中也有两块双色屏,但没有查到驱动程序,水平有限,很遗憾暂时无法弄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赞成!其实我手中也有两块双色屏,但没有查到驱动程序,水平有限,很遗憾暂时无法弄出来。

http://www.51hei.com/bbs/dpj-19641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78536-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38426-1.html
采取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就全部出来了,你想要的东西也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楼主是否可再分享下单片机板的电路图,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图画好了,不知道如何上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画好了,不知道如何上传。

进入高级模式回复,上传本地图片

网友F:
这个精度高,就是这屏家用有点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精度高,就是这屏家用有点费电

对P10LED屏的供电一定不要取5V,而是将电压降到2.3V左右,电流在100MA左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对不起,图中的复位电路中,电容和电阻的刚好放反了。

网友G(2021-09-25):
用4块P10单色屏拼在一起显示 效果会更好,P10屏很常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22-02-02):
请教如果时钟芯片是1302,怎么配置

网友I:
你好,想用2块P10制作飞行棋,20个按键,可以实现吗?

网友J: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K(2022-06-29):
亮度高了刺眼,你OE没弄好,消隐也没弄好,我发过一个帖子,也是p10单红,边上一个瞎亮的都没有,

网友G(2022-08-16):
用rx8025比DS3231便宜 计时也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