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个这样的电路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2021-07-01):
我应该怎么实现呢?朋友们

网友A:
220V电源经过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或者直接开关电源输出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不要求输出多大电流的话,TL431或者别的IC甚至分立件稳压,电阻分压输出即可。要是要有较大的电流输出,弄8套稳压电路共地分别输出。

网友B:
根据精度不同,选择稳压芯片,然后电阻分压,电阻精度根据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精度不同,选择稳压芯片,然后电阻分压,电阻精度根据需要选择

我可以选择哪些精度呢?不能用电阻分压,后面反应容器电阻有细微的变化

网友C:
说说需求准确度 ? 你可以用电阻分压器

网友D:
輸出電流要多大也是一個考慮因素

网友E:
你需要的是电压输出还是功率输出?如果是电压输出,可以电阻分压得到,如果要功率输出,需要多个稳压芯片,或者用电阻分压后用大功率运放(如TDA2030等)做电压跟随器得到额定电压下的大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出電流要多大也是一個考慮因素

0-0.3A

网友F:
8路ad,8路pwm 一块mcu

网友G:
如果对输出电流要求不大,可以考虑电阻分压,然后加电压跟随器。

网友H:
先找个手机充电器,将220V转换成5V,在用数字电位器分压

网友I:
0.1V/300mA??

网友J:
需求很奇葩:0.1V一般 做是信号源之类的才要这么小的电压,输出要300mA,这个又是电源的工作了。。。不明白这样的电路用在什么地方,头发又长了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需求很奇葩:0.1V一般 做是信号源之类的才要这么小的电压,输出要300mA,这个又是电源的工作了。。。不明白 ...

确实,怎么低的电压应该不会需要300ma的电流吧,如果作为信号源或者基准电压使用,输出电流应该很小,几个ma应该可以了。如果电流没有要求,完全可以利用现成的1.25V或者5V的标准基准电压芯片通过分压电路获得。

网友K:
前提条件是I/O输出得设置为漏极开路,那么I/O输出逻辑1时,输出电压是通过上拉电阻R2、R3来获得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答,我已经解决问题了,直接在某一个宝上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