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板子没有矩阵按键,只有四个按键能不能实现下面的功能?

楼主:
买的单片机没有矩阵按键,只有四个按键能不能实现啊

网友A(2021-07-01):
单片机芯片没有任何外围电路。你买到的是单片机学习(开发)板吧?4个独立I/O口的按键,是不可能得到不同数字和小数点输入的,除非你用组合方式,如0001、0010,0011..........代表不同键值。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可以按照延时来判断,单个按键连续按的时间短于某个值则判断一次,超过判断另一次,别说4个按键,一个按键都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C:
三个键已经可以了:+, -, Enter

网友D:
最方便的方法恐怕是某一个宝几块钱买个矩阵按键接上去。虽然搞明白引脚的连接和在程序里定义相应的东西有一点麻烦,但迟早得学,不要嫌麻烦。
其他的方法都会让程序变得更复杂

网友E:
能啊,即使不通过延时复用,2^4=16,至少可以表达15个,你需要13个,够用了。

网友F:
按5楼说的买一块矩阵按键板吧,如果自己的焊接水平可以,也有洞洞板和十几个按键,也可以自己焊接。

网友G:
可以啊,第一个按键按X次那么第一位数就是X,类推。。。。

网友H:
对于单片机的应用,四个按键足够用了,几乎么有完不成的操作。因为按键是死的,软件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