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RCT6的简易计算器、简易密码锁程序

楼主(2021-07-01):
分享一篇个人的博客,如有错误,请各位指出,不胜感激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757367/article/details/118395307

以下程序所使用的GPIO口是不连续的,使用者应注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项目名称       : 简易计算器
* 项目功能                          : 1、矩阵键盘输入,LCD1602显示数字、符号
                                                                         2、实现 两个 正整数 的加减乘除,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 修改内容                         : 2021.6.27(完成功能1、2)
* 项目缺陷                          : 1、不能进行连续的运算,即每次只能进行两个数的加减乘除
                                                                         2、不能进行负数、小数以及其它更复杂的运算
                                                                         3、其它
* 注意事项                         : 无
*******************************************************************************/

#include "calculator_main.h"

void Result(float fin);
void Yunsuan(uint dat1);
void Select(void);

uchar num[] = {'0','1','2','3','4','5','6','7','8','9'};
uchar CHAR[] = {'=','/','*','-','+'};
int Num_1=0,Num_2=0;//用以存储运算符前后的两个数
static float Tatal = 0;//存储运算结果
uint FLAG = 0, FLAG_X = 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CD_Init();
        KEY_Init();
        while(1)
        {
                Select();
        }
}

/*******************************************************************************
* 函 数 名       : Result()
* 函数功能                          : 在LCD1602第2行显示运算结果
* 输    入       : 运算结果
* 输    出       : 无
*******************************************************************************/
void Result(float fin)
{
        uint k;
        char buf[16];
        LCDWriteCom(0xc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第二行,第一个
        LCDWriteData('=');
        sprintf(buf,"%.2f",fin);//将结果 fin 转化为字符串 buf,然后向LCD1602打印
        for(k=0;k<strlen(buf);k++)
                LCDWriteData(buf[k]);
}

/*******************************************************************************
* 函 数 名       : Yunsuan()
* 函数功能                          : 按下运算符键的处理
* 输    入       : 键值
* 输    出       : 无
*******************************************************************************/
void Yunsuan(uint dat1)
{
        switch( CHAR[dat1-11] )//**********************************加减乘除
        {
                case '/':
                        LCDWriteData('/');
                        Select();
                        if(FLAG==0)                                                                                         break;//若清零
                        else if(FLAG>=1 && FLAG_X!=1)                        Select();//若为运算符键,则继续检测按键
                        else if(FLAG_X==1)                                                                Yunsuan(11);//'='
                        break;
                case '*':
                        LCDWriteData('*');
                        Select();
                        if(FLAG==0)                                                                                         break;//若清零
                        else if(FLAG>=1 && FLAG_X!=1)                        Select();//若为运算符键,继续检测按键
                        else if(FLAG_X==1)                                                                Yunsuan(11);//'='
                        break;
                case '-':
                        LCDWriteData('-');
                        Select();
                        if(FLAG==0)                                                                                         break;//若清零
                        else if(FLAG>=1 && FLAG_X!=1)                        Select();//若为运算符键,继续检测按键
                        else if(FLAG_X==1)                                                                Yunsuan(11);//'='
                        break;
                case '+':
                        LCDWriteData('+');
                        Select();
                        if(FLAG==0)                                                                                         break;//若清零
                        else if(FLAG>=1 && FLAG_X!=1)                        Select();//若为运算符键,继续检测按键
                        else if(FLAG_X==1)                                                                Yunsuan(11);//'='
                        break;
                case '=':
                        if( (Num_1>0||Num_1==0) && Num_2==0 )
                        {
                                Tatal = (float)Num_1;
                                if(FLAG==1||FLAG==2)        Tatal = 0;
                        }
                        else if(Num_1==0 && Num_2!=0 && FLAG!=0 )
                        {
                                switch(FLAG)
                                {
                                        default: Tatal = 0; break;
                                        case 3:  Tatal = (float)Num_1 - (float)Num_2;                break;
                                        case 4:  Tatal = (float)Num_1 + (float)Num_2;         break;
                                }
                        }
                        else if(Num_1!=0 && Num_2!=0 && FLAG!=0 )
                        {
                                switch(FLAG)
                                {
                                        case 1:  Tatal = (float)Num_1 / (float)Num_2;                break;
                                        case 2:  Tatal = (float)Num_1 * (float)Num_2;         break;
                                        case 3:  Tatal = (float)Num_1 - (float)Num_2;                break;
                                        case 4:  Tatal = (float)Num_1 + (float)Num_2;         break;
                                }
                        }
                        Result(Tatal);
                        break;
        }
}

/*******************************************************************************
* 函 数 名       : Select()
* 函数功能                          : 判断按键的类型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Select(void)
{
        uint flag;
        int Keyvalue;
        while( (Keyvalue=(int)KEY_Input())==16 );//读取键值
        if(Keyvalue<10)//数字键
                flag = 1;
        else if(Keyvalue>10 && Keyvalue<16)//符号键
                flag = 2;
        else if(Keyvalue==10)//清零键
                flag = 3;

        switch( flag )
        {
                case 1: //数字
                        LCDWriteData(num[Keyvalue]);
                        if(FLAG==0)        //运算符前的数字
                        {
                                Num_1 = Num_1 * 10 + Keyvalue;
                                Select();
                        }
                        if(FLAG>=1 && FLAG_X!=1)        //运算符后的数字
                        {
                                Num_2 = Num_2 * 10 + Keyvalue;
                                Select();
                        }
                        break;
                case 2: //字符
                        if(Keyvalue==11)                                FLAG_X = 1;//'='
                        else if(Keyvalue==12)                FLAG          = 1;//'/'
                        else if(Keyvalue==13)                FLAG          = 2;//'*'
                        else if(Keyvalue==14)                FLAG          = 3;//'-'
                        else if(Keyvalue==15)                FLAG   = 4;//'+'
                        Yunsuan(Keyvalue);
                        break;
                case 3: //清零
                        LCDWriteCom(0x01);
                        Num_1 = Num_2 = FLAG = FLAG_X = Tatal = 0;
                        break;
        }
}

2、期末作品原理图 程序流程图.pdf

网友A:
有源代码的吗

网友B(2023-02-11):
这个特别好

网友C(2023-05-07):
只有程序没有仿真,自己连的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