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调试一直不能创建目标,0错误0警告。哪位大神帮忙调试一下 谢谢

楼主(2021-07-0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RCLK=P2^3;
sbit RCLK=P2^2;
sbit SER=P2^1;
sbit switch1=P0^0;
sbit switch2=P0^1;
sbit switch3=P0^2;
sbit switch4=P0^3;
sbit startkey=P0^4;
sbit stopkey=P0^5;
sbit DanBu=P0^6;
sbit LianXu=P0^7;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code roll1_1[]={0xfc,0xf7,0xdf,0xff,0xbf,0xff,0x7f,0x7f,0x7f,0x7f,0xff,0xbf,0xff,0xdf,0xf7,0xfc};
u8 code roll1_2[]={0x1f,0xf7,0xfb,0xfd,0xff,0xff,0xfe,0xfe,0xfe,0xfe,0xff,0xfd,0xff,0xfb,0xf7,0x1f};
u8 code roll2_1[]={0xff,0xff,0xfc,0xf7,0xef,0xff,0xdf,0xdf,0xdf,0xdf,0xff,0xef,0xf7,0xfc,0xff,0xff};
u8 code roll2_2[]={0xff,0xff,0x3f,0xef,0xf7,0xff,0xfb,0xfb,0xfb,0xfb,0xff,0xf7,0xef,0x3f,0xff,0xff};
u8 code roll3_1[]={0xff,0xff,0xff,0xff,0xfe,0xfb,0xff,0xf7,0xf7,0xff,0xfb,0xfe,0xff,0xff,0xff,0xff};
u8 code roll3_2[]={0xff,0xff,0xff,0xff,0x7f,0xdf,0xff,0xef,0xef,0xff,0xdf,0x7f,0xff,0xff,0xff,0xff};
u8 code roll4_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8 code roll4_2[]={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8 code p[]={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delay(u8 i)
{
        u8 a;
        for(a=0;a<2;a++)
        while(i--);
}

void delay1(u8 i)
{
        while(i--);
}
extern u8 key=0;
void KeyPos()
{
        if(!switch1)
        {
                delay1(1000);
                if(!switch1)
                {
                        key=1;
                }
                while(!switch1);
        }
        if(!switch2)
        {
                delay1(1000);
                if(!switch2)
                {
                        key=2;
                }
                while(!switch2);
        }
        if(!switch3)
        {
                delay1(1000);
                if(!switch3)
                {
                        key=3;
                }
                while(!switch3);
        }
        if(!switch4)
        {
                delay1(1000);
                if(!switch4)
                {
                        key=4;
                }
                while(!switch4);
        }
}
extern u8 button=0;
void ButtonPos()
{
        if(!startkey)
        {
                delay1(1000);
                if(!startkey)
                {
                        button=1;
                }
                while(!startkey);
        }
}
extern u8 stopbutton=1;
void StopButtonpos()
{
        if(!stopkey)
        {
                delay1(1000);
                if(!stopkey)
                {
                        stopbutton=0;
                }
                while(!stopkey);
        }
}
extern u8 SPDT=1;
void DanLian()
{
        if(!DanBu)
        {
                delay1(2000);
                if(!DanBu)
                {
                        SPDT=0;
                }
                while(!DanBu);
        }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u8 dat3,u8 dat4)
{
        u8 a;
        SRCLK = 1;
        RCLK = 1;
        for(a=0;a<8;a++)
        {
                SER= dat1 >> 7;
                dat1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2 >> 7;
                dat2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3 >> 7;
                dat3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for(a=0;a<8;a++)
        {
                SER = dat4 >> 7;
                dat4 <<= 1;

                SRCLK = 0;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void displayAll(u16 time,u8*dat1,u8* dat2,u8* dat3,u8* dat4,u8* dat5,u8* dat6,u8* dat7,u8* dat8)
{
        u8 i,a,b;
        while(time>0)
        {
                        a=0x01;
                  b=0x00;
                        for(i=0;i<16;i++)
                {
                        Hc595SendByte(dat1[ i]&dat3[ i]&dat5[ i]&dat7[ i],dat2[ i]&dat4[ i]&dat6[ i]&dat8[ i],b,a);
                        a<<=1;
                        b<<=1;
                        if(i==7)
                        {
                                b=0x01;
                                a=0x00;
                        }
                }
                StopButtonpos();
                time--;
        }
        Hc595SendByte(0xff,0xff,0x00,0x00);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os();
          ButtonPos();
          DanLian();
                if(button)
                {
            if(key==1)
            {
                    do
                    {
                            displayAll(80,roll4_1,roll4_2,p,p,p,p,p,p);//4  2s
                            displayAll(80,roll4_1,roll4_2,roll3_1,roll3_2,p,p,p,p);//43
                                        displayAll(80,roll4_1,roll4_2,roll3_1,roll3_2,roll2_1,roll2_2,p,p);//432
                                        displayAll(80,roll4_1,roll4_2,roll3_1,roll3_2,roll2_1,roll2_2,roll1_1,roll1_2);//4321
                                        displayAll(700,roll4_1,roll4_2,roll3_1,roll3_2,roll2_1,roll2_2,roll1_1,roll1_2);//15ms
                    }while(SPDT&&stopbutton);
            }
            else if(key==2)
            {
                    do
                    {
                                        displayAll(80,roll1_1,roll1_2,p,p,p,p,p,p);
                                        displayAll(80,roll1_1,roll1_2,roll2_1,roll2_2,p,p,p,p);
                                        displayAll(80,roll1_1,roll1_2,roll2_1,roll2_2,roll3_1,roll3_2,p,p);
                                        displayAll(80,roll1_1,roll1_2,roll2_1,roll2_2,roll3_1,roll3_2,roll4_1,roll4_2);
                                        displayAll(1400,roll1_1,roll1_2,roll2_1,roll2_2,roll3_1,roll3_2,roll4_1,roll4_2);
                    }while(SPDT&&stopbutton);
            }
            else if(key==3)
            {
                                u8 i;
                    do
                    {
                                        for(i=0;i<5;i++)
                                        {
                                                displayAll(100,roll1_1,roll1_2,roll3_1,roll3_2,p,p,p,p);
                                          displayAll(100,roll2_1,roll2_2,roll4_1,roll4_2,p,p,p,p);
                                        }
                                        displayAll(1400,roll1_1,roll1_2,roll2_1,roll2_2,roll3_1,roll3_2,roll4_1,roll4_2);
                    }while(SPDT&&stopbutton);
            }
            else if(key==4)
            {
                    do
                    {
                                        displayAll(20,roll1_1,roll1_2,p,p,p,p,p,p);
                                        delay(50000);
                                        displayAll(20,roll2_1,roll2_2,p,p,p,p,p,p);
                                        delay(50000);
                                        displayAll(20,roll3_1,roll3_2,p,p,p,p,p,p);
                                        delay(50000);
                                        displayAll(20,roll4_1,roll4_2,p,p,p,p,p,p);
                                        delay(50000);
                                        displayAll(1400,roll1_1,roll1_2,roll2_1,roll2_2,roll3_1,roll3_2,roll4_1,roll4_2);
                                        delay(50000);
                                        displayAll(20,roll4_1,roll4_2,p,p,p,p,p,p);
                                        delay(50000);
                                        displayAll(20,roll3_1,roll3_2,p,p,p,p,p,p);
                                        delay(50000);
                                        displayAll(20,roll2_1,roll2_2,p,p,p,p,p,p);
                                        delay(50000);
                                        displayAll(20,roll1_1,roll1_2,p,p,p,p,p,p);
                                        delay(50000);
                                        displayAll(1400,roll1_1,roll1_2,roll2_1,roll2_2,roll3_1,roll3_2,roll4_1,roll4_2);
                    }while(SPDT&&stopbutton);
            }
                  button=0;
                  stopbutton=0;
                        key=0;
                        SPDT=1;
    }
  }
}

网友A:
有做以下设定吗?

楼主:
感谢 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B:
程序大小: data=46.0 xdata=0 code=2471
链接/定位运行完成。 0个警告(s), 22个错误(s)

网友B: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MAIN.OBJ (MAIN)
    SEGMENT: ?PR?_DISPLAYALL?MAIN
    OFFSET:  0002H

网友C:
看Link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