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俗解释模电的波形发生器原理(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的原理

楼主(2021-07-01):
请大概用通俗简单的语言(不是很精通模电),解释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的原理,原理图如我给出的图所示

网友A:
1、哪是输入,哪是输出?
2、输入的信号是什么?
……
先把图交代清楚。

网友B:
我也不大熟了看看解释的对不对:U1A出利用通向输入滞回比较器来输出方波。
U1是利用积分运算电路输出三角波(应该锯齿形状,要调节电位器和电容改变形状)
然后三角波和正弦波的区别属于数学知识了,加个低通滤波就成了。
另外,上边的波形参数都能计算的啊。

网友A:
1、先看U1A,它没有负反馈,所以输出只有两个状态:VCC(当2脚>1脚)、-12V(当2脚<1脚),原因是运放的放大倍数=无穷大(实际也以万计)。
这个不难看出,当1、2脚电压交替变化时,它输出方波。由于没有负反馈,反而有正反馈,即几乎没有【2脚=1脚】的时间。

网友A:
2、再看U1B,先分析直流成分(电容当作开路),则它与U1A相同,也没有负反馈,所以输出只有两个状态:VCC(当6脚>7脚)、-12V(当6脚<7脚),原因是运放的放大倍数=无穷大(实际也以万计)。
这个不难看出,当6、7脚电压交替变化时,它输出方波。道理与上面一样。
现在在分析S1合上,接通电容(C1或C2)的情况:
由于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6脚=GND,反馈电容在动态是强烈的负反馈,使得运放工作于放大区,即:7脚=6脚=GND。这样R4上的电流I就是个恒流,两个可能:其一,=VCC/(R4+RP2);其一,=-12/(R4+RP2)。这个I只有一个流向,就是给电容C1或C2充电(理解成放电也一样),另一个流向是运放的7脚,由于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行不通。
如果一个恒流I流过一个电容,则电容两端的电压必定线性升降:C=Q/V=It/V,V=It/C。
由于电容的一端被固定于7脚=GND,所以另一端(运放的10脚),必然是直线升或降,即三角波。

网友A:
3、再看看1、2脚是如何变化的:
先假定1脚(=GND)<2脚(为+),则12脚=VCC,使得I从左向右流向电容C1(或C2),充电的结果(说成放电也一样,不要纠结于此),根据电流方向可以知道,7脚被固定,10脚只能越充越小,一直向-12发展。
到不了-12时,2脚就被拉负了(自己算算吧不难,12脚=VCC,10脚=负,求R2、R3之间的电压),当2脚为负后,1脚(=GND)>2脚(为-),则12脚变负,=-12。下面楼主自己依葫芦画瓢分析吧。

网友A:
4、最后一级是长尾镜相恒流源放大电路做成的放大器,三角波经隔直滤波(Rp 、C3 、Rb1、C4、Re2、C5、C6)去除了三角波的棱角和直流成分,输出了一个近似的正弦波。

网友A:
分析要点:
运放有三大特点,其中的两个是:
处于放大区的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放大倍数无穷大。
建议:记得这两个无穷大!!!(在放大区)。
记得这一点。【虚短】、【虚地】都可以丢弃,因为它们的来源就是这两个无穷大。
更何况很多师兄并不能真正的理解【虚短】、【虚地】的概念,某此时候还会用错。

网友C:
头条里有详细讲这些的东西,自己上去看就好了,不懂就多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