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原子哥的12v转5v电路原理图做出来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大家帮我看一下,为什么用原子哥的12v转5v电路原理图做出来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呢,电路图如下,MP2359芯片输入和使能都是正常的,输出为0V,我做PCB板时没有算出导线的粗细,会有影响吗?到底是哪里处理问题?

网友A(2021-07-02):
从原理图看不出什么问题,可能的原因1、电路做错或者焊接不良;2、原件不良;3、短路或断路;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电路对了嘛!可看看规格书的参考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看不出什么问题,可能的原因1、电路做错或者焊接不良;2、原件不良;3、短路或断路;

我发现接上使能引脚后,芯片特别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电路对了嘛!可看看规格书的参考电路

电路就是按正点原子的原理图画的

网友D:
量一下3引脚FB的电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3引脚FB的电压值

按这个图接上以后FB引脚电压为0V.
使能引脚的高电平是几V有效呀

网友E:
有一些芯片同布线有关系,最好将PCB部分放上来

网友F:
FB电平应该是1.21V左右,在一个,上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正负极是否蜂鸣,如果蜂鸣,说明有短路。在一个,检查一下你的DJG4是不是焊接反了。

网友F:
刚才说错了,他的FB是0.8V左右。我看错你 的芯片型号了

网友G:
先确认一下有没有焊反IC,再是通电前用万用表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H:
最好把PCB图贴出来看一下,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你是不是焊接短路,芯片弄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这个图接上以后FB引脚电压为0V.
使能引脚的高电平是几V有效呀

电压为0肯定不对,你量一下电源与地是不短路了,所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