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面上有没有把路由器信号放大增一点模块?

楼主:
想直接把路由器拆开用15米线延长路由器天线,但是衰减严重,有没有把路由器天线增益的电子模块和电路?后两图是电视视频信号增益模块吗?

网友A(2021-07-02):
有的有的 某一个宝某鱼上搜放大器、低噪放有不少,选对频率就是。
加装的时候注意收发。收发如果是一根天线上的话就有些问题。

网友B:
采用定向天线吧, 你这延长15米,然后还是全向发散。  实质的问题没有解决吧?   发射功率没有变。

网友C:
厂家路由器其实是把路由器的发射功率控制的,国家有相关的发射功率标准的
WIFI只是穿墙能力不行而已,空旷地带很容易达到几十米的
我也买过桥接的,用处不大,最后还是拉网线实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厂家路由器其实是把路由器的发射功率控制的,国家有相关的发射功率标准的
WIFI只是穿墙能力不行而已,空旷地 ...

我是农村院子,出院15米就没信号啦(3道墙)所以想延长千兆路由器,普通路由器还闲置好几个不想桥接手机自动连接麻烦有事它不自动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的有的 某一个宝某鱼上搜放大器、低噪放有不少,选对频率就是。
加装的时候注意收发。收发如果是一根天 ...

我看啦他们2.4G增益都是用在遥控器上的或者增加电视有线信号,但是没有提增加WIFI的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采用定向天线吧, 你这延长15米,然后还是全向发散。  实质的问题没有解决吧?   发射功率没有变。

增益模块就是增加的路由器天线只有5db,世面大部分都是增加电视有线信号和遥控2.4G的

网友E:
我有一个八天线路由器,用闭路电视线延长天线,衰减很小,3楼都满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看啦他们2.4G增益都是用在遥控器上的或者增加电视有线信号,但是没有提增加WIFI的信号

大哥,wifi就是工作在2.4G或5.8G频段啊。找2.4G或5.8G的放大器就行了。
发射接放大器好弄,接收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增益模块就是增加的路由器天线只有5db,世面大部分都是增加电视有线信号和遥控2.4G的

增益只是提高信号的灵敏度,并没有提高发射功率。 发射功率是受管控的,不是你想提高就提高的。  想提高传输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有限的功率信号,定向来传输。  举个简单的列子,就好比放鞭炮,如果把鞭炮放到铁筒里面,他的爆炸威力会顺着铁筒辐射很远,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发散的空间, 爆炸威力就只能辐射那么一小片。

网友F:
直接拉根网线把路由器放置的位置提前不好么 简单可靠价格低效果好

网友G:
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本来就是已经包含信号增益转发的功能,只有你的双绞网线两端距离过长例如超5类超线过100米,又或者传输信号实在太差经常掉网,才使用该类设备。 如果是无线方面,可通过在无线路由器与无线终端之间加装无线AP或无线路由器做桥接,也可以加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