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外部电源切换电路、MOS的导通和关断的条件

楼主(2021-07-02):
电池和外部电源切换电路、MOS的导通和关断的条件

1.电池和外部电源切换电路,有没有更简洁的电路可以实现自动切换电源的功能?
2.MOS的导通和关断的条件,NMOS导通是VGS大于等于0且大于等于Vth,PMOS关断的条件是VGS大于等于0且大于等于Vth?

网友A:
用1個繼電器代替可行嗎?

网友B:
当外部电压大于电池电压时mos管的体内二极管会导通吗。

网友C:
适用于外部电源电压与电池电压相近且小于MOS管VGS极限电压,否则要对电路进一步完善。

网友D:
与分立电路相比,使用集成电路电源开关可以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外部电压大于电池电压时mos管的体内二极管会导通吗。

外部电源和电池不会同时存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适用于外部电源电压与电池电压相近且小于MOS管VGS极限电压,否则要对电路进一步完善。

一插入外部的电源  是不是中间的触点断开  MOS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分立电路相比,使用集成电路电源开关可以更容易。

你有没有型号推荐啊  数字电源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型号推荐啊  数字电源开关?

ltc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