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位一脉冲的EC11旋转编码器最简洁的单片机驱动代码

楼主(2021-07-02):
先上代碼為敬
            if(!PinA && PinA_O && PinB) {
                Now++;
            }PinA_O = PinA;
            if(!PinB && PinB_O && PinA) {
                Now--;
            }PinB_O = PinB;

只有六行代碼就能用EC11對Now進行加減操作

为什么这样写呢?
上时序图
顺时针转:

顺时针转

顺时针转

逆时针转:

我们看到,当顺时针转时
Pin A会早于Pin B 转低电平,反之亦然

代码解读:
!PinA && PinA_O && PinB//当Pin A 为低电平而之前为高电平(即下降沿)并且Pin B为高电平
这一句就捕捉到顺时针转时序图中箭指着的那一刹那的情况
于是Now加1

!PinB && PinB_O && PinA//当Pin B 为低电平而之前为高电平(即下降沿)并且Pin A为高电平
这一句就捕捉到逆时针转时序图中箭指着的那一刹那的情况
于是Now减1

如果编码器不加电容消抖
就用软件消抖

        if(ScanCount++ > 50) {        //其数值按单片机速度加减
            ScanCount = 0;
            if(PinA && !PinA_O && PinB) {
                Now++;
            }PinA_O = PinA;
            if(PinB && !PinB_O && PinA) {
                Now--;
            }PinB_O = PinB;
            Now>9? Now = 0:_nop_();
            Now<0? Now = 9:_nop_();
        }

现附上小应用实例一则
基如STC15F104E的EC11软串口六位密码检查程序
如发现顺逆时针相反,对调PinA/PinB 定义脚即可

上图.c文件51hei下载:

网友A:
假如顺时针扭了一点但没到位之前逆时针扭回去了呢?

楼主:
不考慮任何不正常操作

网友B:
代码简洁易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如顺时针扭了一点但没到位之前逆时针扭回去了呢?

我觉得"ScanCount++"解决了你说的问题 就是说这之后得到的是一个确定值 要么转了要么没转 即便按你说的哆嗦一下 那也是下一次监测的事了

感觉这代码写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ScanCount++"解决了你说的问题 就是说这之后得到的是一个确定值 要么转了要么没转 即便按你说的哆 ...

然而,并不能
之前的回覆草率了

先上时序图

哆嗦X 和 哆嗦Y

哆嗦X 和 哆嗦Y

青色虚线之间是一次完整的脉冲
Now++是发生在第一条青色虚线之后少少的时间
但一定早于哆嗦X 和 哆嗦Y
而Now++或Now--的先要条件是: 之前高电平+现在低电平(下降沿发生)
无论哆嗦X 还是 哆嗦Y所产生的都是之前低电平+现在高电平(上升沿发生)
不满足Now++或Now--的先要条件

haokey兄所提出的问题,真正答案是:没事发生

而"ScanCount++"所做的事是加长扫描时间去消抖
再上时序图:

不干净的脉冲

不干净的脉冲

这是一个不干净的脉冲
如果没有"ScanCount++"

没有"ScanCount++"

没有"ScanCount++"

單片機會在黃色虚线那里判斷
結果在3,4,6判為成立

如果加上"ScanCount++"

加上"ScanCount++"

加上"ScanCount++"

就只会在2那里成立,避开了抖动

当然"ScanCount++ >"的数值要进行调节
如果数值太大如图

"ScanCount++ >"的数值太大

"ScanCount++ >"的数值太大

在2看到的就是B之前高电平+B现在低电平(B下降沿发生)+A高电平 = 逆时针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而,并不能
之前的回覆草率了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有没有其他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而,并不能
之前的回覆草率了

探讨一下,假如我改成这样会怎样:
if(!PinA&&PinB)
{PinA_O= 1;}
if(!PinB&&PinA)
{PinB_O= 1;}

if(PinA_O&& PinA)
{
        PinA_O = 0;
        if(!PinB)
        {
                Now++;
        }
}

if(PinB_O&& PinB)
{
        PinB_O= 0;
        if(!PinA)
        {
                Now--;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讨一下,假如我改成这样会怎样:
if(!PinA&&PinB)
{PinA_O= 1;}

这样改是为了什么?

网友D(2021-08-25):
小白请教:请问,IF最后面大括号外面的PinA_O = PinA是什么意思?
if(PinA && !PinA_O && PinB) {
                Now++;
            }PinA_O = PinA;

网友D:
PinA_O是怎么定义为下降沿的啊?真心请教

网友E(2022-01-27):
代码简洁

网友F:
按中键时如果有移位,可能会误触发一次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请教:请问,IF最后面大括号外面的PinA_O = PinA是什么意思?
if(PinA && !PinA_O && PinB) {
       ...

记录A脚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A_O是怎么定义为下降沿的啊?真心请教

不是单单用PinA_O去看
要结合PinA
if(!PinA && PinA_O && PinB)的文字表达就是:
当"A脚现在是低电平" 与 "A脚前一次是高电平" 与 "B脚现在是高电平" 时成立

!PinA && PinA_O 这俩合起来才能判断是否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中键时如果有移位,可能会误触发一次加减

如果编码器太松就有可能

网友G:
这个代码写的不错 简明有效 很实用

网友H:
楼主代码及其精简,不错!
实际上,只检测A引脚的下降沿,由B引脚状态决定加减更高效。
经实验,无漏脉冲和多加多减现象。
void key()   //按键处理
{
      if((PinA_O== PinA)||(PinA ==1))  //不理会A引脚上升沿,低电平每个脉冲只做一次处理
         {
                 PinA_O= PinA;
                  return;
         }
       (PinB == 0) ? NUM-- : NUM++;   //根据引脚B的值,判断正反转
        PinA_O = PinA;                         //存储引脚A状态
}
采样A引脚下降沿时B引脚状态,同相减、异相加。

网友I:
你这种处理方法我都试过了   用在EC11旋转编码器上勉强够用  也存在其他处理占用时间而掉脉冲的情况   但如果脉冲要达到1K的速度   就掉脉冲严重
EC11还是可以用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代码及其精简,不错!
实际上,只检测A引脚的下降沿,由B引脚状态决定加减更高效。
经实验,无漏脉冲 ...

妙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编码器太松就有可能

为什么我知道是因为我以前就是用类似的算法,后来全部换成更复杂的算法了。
看应用,如果误加减影响不大则可以用,否则需要更鲁棒性的算法

网友J:
其实,这里AB数据线产生的是格雷码,如果我们采集时采用判断AB两线的变化,即,A或B来下降沿时,作出4次判断,可以避免楼上所说的哆嗦,但是,要求采样频率要跟得上,可以采用加减速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里AB数据线产生的是格雷码,如果我们采集时采用判断AB两线的变化,即,A或B来下降沿时,作出4次判 ...

什么是加减速器的方法?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J:
齿轮传动,小齿轮带大齿轮,用大齿轮带动编码器旋转,即可降低转速

网友K:
个人做法硬件加104电容  一个接外部中断一个接普通IO    中断后读普通IO高低     正转高或低   反转低或高控制++ --      可靠高效无敌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个人做法硬件加104电容  一个接外部中断一个接普通IO    中断后读普通IO高低     正转高或低   反转低或高 ...

难打别人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M(2022-06-14):
引用 网友K:
个人做法硬件加104电容  一个接外部中断一个接普通IO    中断后读普通IO高低     正转高或低   反转低或高 ...

我也认为这种方法更好。
http://www.51hei.com/bbs/dpj-221520-1.html
这是用十速51mcu做的直流电机定位功能,非常可靠准确,用于EC11要加104电容。
一定要用软件消抖,要增加2个全局bit变量用于存储AB引脚之前的状态,但这样增加了不少mcu开销。

网友N(2022-11-08):
这个代码我在STC15W408AS上调试通过。 为什么在STC8H1K08上不行,就是没有操作EC11旋转编码器,电脑串口    不断收到数据。

网友N:
//00准双向  01推挽输出  10高阻输入 11开漏输出高阻输入
P3M1 = B0000_0000;
P3M0 = B1010_0000;

增加这个后就可以了

网友N:
stc8h默认是高阻

网友O(2023-04-17):
不用这么复杂,只要判断两个脚是11,然后延时毫秒多少。忘了,再判断是不是10,就说明

它旋转了,如果判断出来是01就是反方向旋转了,中断和定时器都不需要,主程序留在

等待的时候加一丢丢延时再执行就ok了

网友P(2023-06-26):
引用 网友O:
不用这么复杂,只要判断两个脚是11,然后延时毫秒多少。忘了,再判断是不是10,就说明

它旋转了,如果判 ...

[em17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用这么复杂,只要判断两个脚是11,然后延时毫秒多少。忘了,再判断是不是10,就说明

它旋转了,如果判 ...

看到"延时毫秒"和"中断和定时器都不需要"
就知道你还没弄懂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到"延时毫秒"和"中断和定时器都不需要"
就知道你还没弄懂

我就是不用定时器和中断,这个资源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只需要判断10和11就行,反转判断01和11.

已经成品用了好久了,手感也很好

网友Q:
EC11不需要用延时,放在中断程序中,占用资源很少,用的很稳定。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这个代码我在STC15W408AS上调试通过。 为什么在STC8H1K08上不行,就是没有操作EC11旋转编码器,电脑串口     ...

STC15W的引脚默认是准双向口,STC8H的引脚默认是高阻,初始化的时候需要设置为准双向口。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我就是不用定时器和中断,这个资源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只需要判断10和11就行,反转判断01和11.

已 ...

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S(2023-09-22):
谢谢楼主分享,我用的STC15W408AS。用楼主的例程,采用两个外部中断来检测脉冲。能正常检测到正转和反转。但是旋转编码器的旋转速度稍微快点,就容易丢脉冲(脉冲速度快了,连成一片了),导致单片机采不到或者误采到B相。求一下速度快点的解决办法。count1和count2是正转和反转的脉冲计数,以后用于计算角度使用。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if(!P32 && PinA_O && P33)
        {
                count1++;

        }
        PinA_O = P32;
}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1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INT1中断入口
{
        if(!P33 && PinB_O && P32)
        {
                count2++;
        }
        PinB_O = P33;
}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楼主分享,我用的STC15W408AS。用楼主的例程,采用两个外部中断来检测脉冲。能正常检测到正转和反转。 ...

用一个外中断即可
uint Delay_XD = 0;
bit Encoder_EN = 1;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if(Encoder_EN)
        {
                if(!P33)
                {
                        count1++;
                }else{
                        count2++;
                }
                Encoder_EN = 0;
        }
}
void main()
{
        //your code
        while(1)
        {
                //your code
                if(!Encoder_EN)
                {
                        if(P32)
                        {
                                if(Delay_XD++>=1000)//按主循环周期调节
                                {
                                        Delay_XD = 0;
                                        Encoder_EN = 1;
                                }
                        }else{
                                Delay_XD = 0;
                        }
                }
        }
}

网友T:
一般方法:先判断跳变(同时触发抖动计时连续判断),再判断另一个io的高低,

网友U:
我用一个外中断,使用正常。

网友V:
以下是我之前采用拿来主义得到的,只对判断后执行部分稍作修改,应用还不错。
/************************参数设置***************************/
void        canshu()                                //EC11旋转编码器一定位一脉冲
{
        static bit LastA = 0;                 //EC11旋转编码器的A引脚上一次的状态
        static bit LastB = 0;                //EC11旋转编码器的B引脚上一次的状态

  if(KA != LastA)                         //判断EC11旋转编码器A引脚是否等于上一次的状态
  {
    if(KA == 0)                                //EC11旋转编码器旋转后,判断KA是否是低电平状态
         {
                if(KB)                         //判断KB引脚当前状态,高电平则为正转
                        {num++;}
                else
                        {num--;}
         }
     LastA = KA;                         //更新编码器上一个状态暂存变量
     LastB = KB;                         //更新编码器上一个状态暂存变量
   }
}

现在看来LsaB变量似乎没有用,有空了去掉它试试。对于正反向不同的EC11,我是通过调换num变量的加减方向来解决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A:
探讨一下,假如我改成这样会怎样:
if(!PinA&&PinB)
{PinA_O= 1;}

你这样是不行的,会重复的加或减

网友W:
  unsigned char key=0;
  static bit nextA;
  if (KA()!=nextA)
    {nextA=KA();
      if (nextA==1)
        {if (KB()==1) key=6;else key=5;}
      else
        {if (KB()==0) key=6;else key=5;}
    }
return key;

网友X(2023-11-25):
引用 网友V:
以下是我之前采用拿来主义得到的,只对判断后执行部分稍作修改,应用还不错。
/************************ ...

我跟你用的一样,但是发现转快了丢码,慢很好

网友Y:
下载学习一下,正准备用这个一定位一脉冲编码器。

网友V:
引用 网友X:
我跟你用的一样,但是发现转快了丢码,慢很好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也不能旋转过快,且在部分EC11上表现明显,即存在挑EC11现象,,后来我尝试将KB对地接的104电容换成105的就改善了,也不挑EC11了,你可试试。

网友Z:
很好的优化方法,学习了!

网友AA:
楼主的代码很不错,我这边有另一种算法,也很精简EC11编码器基于运算解码的算法(原创),汇编后大小也基本一样,有一个算法甚至更小

网友AB(2024-01-19):
完美的代码效果应该是转动一下只计数一下,不能多增也不能不增,最重要的是!不论转得多快还是多慢,都如此,那才是好代码!从这个标准来说,我试验了上10款作者自诩为非常不错的代码,均不合格!当然我自己也编不出合格的代码来,一度怀疑是我买的EC11编码器在硬件方面不合格,因为只有上拉电阻。没有消抖电容。但符合这样标准的编码器效果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十几、二十年前的进口功放机,就采用了旋转编码器调整音量,那编码器的使用效果才是我追求的,现在我的一个项目卡在编码器上,怎么都不好用,肯定采用中断来实现,还没找到合适的代码,下一步寄加消抖电容看看谁的代码最理想,再来汇报。

网友AC:
这东西还是需要用状态机来写,只要描述好正常状态迁移的关系,异常状态处理,硬件上消抖不消抖都是可以处理好的。

网友AD:
要想多快都不丢步(相对哈,快到中断处理都来不及不算哈),必须在中断里来处理。这种中断+轮询判断的方式,依然会丢步的。

网友AB:
之前测试很多代码,效果均不理想,表现为正转、反转有误判,从而导致计数不对。我想到的办法是得到方向数据后(比如正转定义为1,反转定义为0),先修正方向,再结合中断和方向二者,决定是否累加或累减计数值。方案是建立一个数组,包括10个元素,用来存储获得的方向,任何时刻记录的是最近十次获得的方向数据,对数组的10个元素进行累加,和超过5时,强制为正方向,反之为负方向。实测效果有所改善,计数值绝不会忽大忽小、重复出现等情况了。遗憾的是如果你反复正转、反转1下,那计数还是会有问题,即不会保持不变。但这种使用场景很少见吧?真要微调,你多转几下,再反过来多转几下就行。有人会说,实际卡顿感与计数反映会不同步吧?理论上讲是这样,但单片机速度很快,实际感觉不到不同步。

网友K(2024-07-02):
个人做法是a下降沿中断     中断后   判断b高低   确定正反转

网友AB(2024-09-20):
引用 网友K:
个人做法是a下降沿中断     中断后   判断b高低   确定正反转

试了,很棒!史上最简洁的代码。

网友AA:
http://www.51hei.com/bbs/dpj-233399-1.html
这个也是很简洁,又新颖的EC11驱动

网友AE(2025-01-16):
引用 网友H:
楼主代码及其精简,不错!
实际上,只检测A引脚的下降沿,由B引脚状态决定加减更高效。
经实验,无漏脉冲 ...

高手啊!

网友AF(2025-02-15):
相当简洁的代码。需要时间消化。

网友AG(2025-06-04):
有在PIC单片机上使用编码开关的程序代码,小白想借鉴下

网友(2024-07-02):
个人做法是a下降沿中断     中断后   判断b高低   确定正反转

我就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为啥数据是错误的,我还加了104电容的硬件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