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电池充芯片TP4054如何与单节电量计芯片搭配使用,实现精准电量监测和可靠的充...

楼主:
单节电池充芯片TP4054如何与单节电量计芯片搭配使用,实现精准电量监测和可靠的充电,一般电量计是不带充电功能的

网友A(2021-07-03):
没人用过电量计的吗

网友B:
带IIC通的可编程充电芯片?我们一般只拿它当做充电芯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IIC通的可编程充电芯片?我们一般只拿它当做充电芯片用。

黄工

是不是充电IC照常接?然后电量计按图中那样接就行了?放电从电池正极出发经过上面那个高端电阻经过系统的GND回到电池的负极;充电从电池的正极经过负极再经过下面的那个低端电阻回到系统的GND,充电IC和电量计互不影响

以上理解对否

网友B:
那我问你TP4054接电池前,电池电量为3.6V(电量不足),TP4054对BAT脚的电压是多少?大于3.6V,必须大于3.6V不然怎么充电,假设它是4V,这时候你测的电量是3.6V还是4V?像TP4054这种直接怼到充电IC上的,基本不能测,除非你断开充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黄工

是不是充电IC照常接?然后电量计按图中那样接就行了?放电从电池正极出发经过上面那个高端电阻 ...

SYSYPER和SYSGND是系统地和系统电,是给外设供电用的,可以计算U*I,但是U可能受到充电的影响,如果不充电的时候能够不多外供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