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计时器Proteus仿真+程序 已成功

楼主:
秒表计时器,仿真+程序已成功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宏定义
#define   MS   2000
uchar code led1[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不带小数点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led2[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带小数点数码管段码
uchar n=0,m=0,j=0,k=0;//四位要显示数据
uchar keyln=0; //按键值
sbit key=P3^3; //按键接口
sbit key2=P3^2;
sbit key1=P3^1;
sbit key4=P3^4;
uchar bit_;
uchar num;
uchar z,x,c,v;
uchar h;
uchar flag=0;
uchar val[5][5];
char val_index;
uchar bc[4];
uchar bc2[4];
void Display2(void)        ;
void Display3(void)        ;          //显示函数;
void Delay_ms(uchar s);//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函数声明

void disp_1();
void disp_2();
void disp_3();
void disp_4();
void main(void)        // 主函数
{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65536-8000)/256;  //预设初值高位
        TL0=(65536-8000)%256;  //预设初值低位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0=0;          //定时器关
        z=x=c=v=0;
        while(1)   //主函数循环
        {

if(key==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50);  //延时,软件消抖
                if(key==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一直被按下
                {
                                TR0=!TR0;
                        while(!key); //等待按键弹起
                }
        }
if(key4==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50);  //延时,软件消抖
                if(key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一直被按下
                {
                                n=m=j=k=0;
                        while(!key4); //等待按键弹起
                }
        }

        Display();//正常模式下数据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
          TH0=(65536-8000)/256;                   //重赋初值高位
        TL0=(65536-8000)%256;                   //重赋初值低位
        //num++;

        n++;                                                   //秒表最低位+1
        if(n==10)                                           //如果最低位=10
        {
          n=0;                                                   //则最低位清0
          m++;                                                   //前一位+1
          if(m==10)                                          //以下如此推理
          {
            m=0;
                  j++;
                if(j==10)
                {
                    j=0;
                    k++;
               if(k==6)                           //当最高位为10时,全部清零
                  {
                        n=0;
                        m=0;
                        j=0;
                        k=0;
                  }
                }
          }
        }
}
void Delay_ms(uchar s)          //延时函数
{
    uchar i;
        for(i=0;i<s;i++);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函数
{

          P2=0XF7;                          //最低位
          P1=led1[n];
          Delay_ms(MS);
          P2=0XFF;

          P2=0XFB;                         //第三位
          P1=led1[m];
          Delay_ms(MS);
          P2=0XFF;

          P2=0XFD;                        //第二位
          P1=led2[j];
          Delay_ms(MS);
          P2=0XFF;

          P2=0XFE;                         //第一位
          P1=led1[k];
          Delay_ms(MS);
          P2=0XFF;
}

void Display2(void)                  //显示函数
{
                  P2=0XF7;                          //最低位
                  P1=led1[bc[0]];
                  Delay_ms(MS);
                  P2=0XFF;

                  P2=0XFB;                         //第三位
                  P1=led1[bc[1]];
                  Delay_ms(MS);
                  P2=0XFF;

                  P2=0XFD;                        //第二位
                  P1=led2[bc[2]];
                  Delay_ms(MS);
                  P2=0XFF;

                  P2=0XFE;                         //第一位
                  P1=led1[bc[3]];
                  Delay_ms(MS);
                  P2=0XFF;
}

void Display3(void)                  //显示函数
{
              P2=0XF7;                          //最低位
                  P1=led1[bc2[0]];
                  Delay_ms(MS);
                  P2=0XFF;

                  P2=0XFB;                         //第三位
                  P1=led1[bc2[1]];
                  Delay_ms(MS);
                  P2=0XFF;

                  P2=0XFD;                        //第二位
                  P1=led2[bc2[2]];
                  Delay_ms(MS);
                  P2=0XFF;

                  P2=0XFE;                         //第一位
                  P1=led1[bc2[3]];
                  Delay_ms(MS);
                  P2=0XFF;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Proteus是7.5版本的工程,不要用高版本打开):

网友A(2021-07-06):
谢谢楼主。请问仿真软件是Proteus,制图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B(2022-12-19):
能问问怎么把量程设置成99.99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