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ULN2003步进电机驱动两个电机按钮功能无法实现 求帮助

楼主(2021-07-02):
  1. /*******************************************************************************

  2. * 实 验 名: 步进电机实验

  3. * 使用的IO: 电机用P1口,键盘使用P2.0、P2.1、P2.2、P2.3、P2.4、P2.5

  4. * 按键功能:K1;正转  K2;反转  K3;低速转动  K4;高速转动  K5:电机切换  K6;停止

  5. * 实验效果: 按下K1键,顺时针转,按下K2键,逆时针转,按下K3键,低速,按下K4键,高速。
  6.                         按下K5键,转动的电机停止,并切换到控制另一个电机
  7.                         按下K6键,转动的电机停止,按下K1或K2时,刚才停止的电机继续转动

  8. *******************************************************************************/

  9. #include "reg52.h"

  10. //电机IO

  11. #define GPIO_MOTOR P1            //宏定义 对端口进行操作,定义电机接口为P1

  12. //按键IO

  13. sbit K1=P2^0;          //正转

  14. sbit K2=P2^1;          //反转

sbit K5=P2^4;          // 电机切换

sbit K6=P2^5;          // 停止

unsigned char code FFW_X[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X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X[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X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W_Y[8]={0x1f,0x3f,0x2f,0x6f,0x4f,0xcf,0x8f,0x9f}; //Y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Y[8]={0x9f,0x8f,0xcf,0x4f,0x6f,0x2f,0x3f,0x1f}; //Y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X_Y=0,stop=0;           //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unsigned char        Direction2        ;                                                                           //X_Y 电机的参数  X_Y=0为Y电机 X_Y=1为X电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stop为控制电机停止的标志位,但它为1时,电机停止

void Motor();                                                                   //电机旋转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Speed=30;                   //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while(1)

{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1==0)
{
// Direction=1;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为1时为正转
//  Direction=2;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为1时为正转
// Direction2=1;
//
//  Direction2=2;

}
while((i<200)&&(K1==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Motor();

}
}

/*******************************************************************************

* 函 数 名: Motor

* 函数功能: 电机旋转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 if(Direction==1)                         //正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 GPIO_MOTOR = FFW_Y[i]&0xf0;//取数据,‘&’按位与

// if(Direction==2)                                 //反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Y[i]&0xf0;

//  if(Direction2==1)                 //正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                         //正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 GPIO_MOTOR = FFW_X[i]&0x0F;//取数据

// if(Direction2==2)                 //反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正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X[i]&0x0f;

Delay(Speed); //调节转速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t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错误资料下载,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