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8255a的端口地址如60h-66h确定A,B,C以及控制口的地址?

楼主(2021-07-02):
想问问怎么根据8255a的端口地址如60h-66h确定A,B,C以及控制口的地址呢?有时候端口地址又是例如D0-D3H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分析?

网友A:
1、欲使用8255a的某端口使能,你要看手册,它的几根地址线的0、1组合,就决定了某端口的使能,这是本!
2、对于CPU来说,你需要给出几根线,接在8255的地址线上,这本通过对这几根线的0、1组合也就控制了8255,这个地址是与CPU关联的。
所以不要纠结是什么地址,能达成目的时,你所需要提供的地址,就是你的命题答案。记住:取决于8255地址线的接法组合!在这种组合下,形成的相对于CPU或系统来说的 “地址”。
60-67H有8种组合,也即有三根线起实际作用,但这三根线的次序是可能任意变化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取决于8255地址线的接法组合!

网友B:
这个是要根据硬件电路的地址线分配情况决定的,没有具体的硬件电路来说地址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