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仿真显示不出东西,但用开发板可以,如图

楼主:
代码的引脚我也已经改过来了,还是没有显示。新手

网友A(2021-07-03):
你的实际电路也是和图纸的一样的吗?复位不是这样接的啊,C5和R2的连接点那接一条线到单片机9脚。
RV2的空置的那一端要接Vcc。

网友B:
复位引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复位呀,按键按下与弹起后,RST脚的电平分别是多少?

网友C:
你只要线没接错,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却仿真可不用接亮度调节

网友D:
你的上拉排阻没接好,1脚要接VDD,不然这个排阻就是个寂寞

网友E:
方针的接地排针没接好  你可以再看一下1602的引脚接发

网友F:
排阻问题  5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的上拉排阻没接好,1脚要接VDD,不然这个排阻就是个寂寞

接回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实际电路也是和图纸的一样的吗?复位不是这样接的啊,C5和R2的连接点那接一条线到单片机9脚。
RV2的空 ...

谢谢。已经解决了,复位我再看看怎么接

网友H: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