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51一个最简单的sbit问题,求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03):
我一开始没有定义P0口,直接用P0=0xaa,二极管被点亮,后来我想尝试用sbit定义P0口,单片机二极管没有反应了,这是为啥

网友B:
sbit,  是位定义,你赋值成0xaa是啥意思?

网友C:
你定义aa为sbit位变量,又让aa=0xaa 8位,编译就通不过。

网友D:
sbit类型的变量,只能是0或1(低或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bit类型的变量,只能是0或1(低或高)

感谢 知道自己错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bit,  是位定义,你赋值成0xaa是啥意思?

了解了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定义aa为sbit位变量,又让aa=0xaa 8位,编译就通不过。

了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