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圣云米WIFI处理&OTA升级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1-07-03):
本工程使用了云米的WIFI模块,OTA通过XMODEM协议进行通信,

话不多说,来个实例

//================================================================================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Include.h"

//================================================================================
void main()
{
    IO_Init();
    SystemInit();
    IO_Init();
    Timer0_Init();
    Uart1_Init();
    EA = 1;

    WDT_INIT();

    Power_Up();

    //LVD_Init();//上电读取完Flash数据再打开低压检测,以免上一次数据未读取出来,就进入掉电而写入正确数据
    RSTFR = 0x00;

    while(1)
    {
        CLR_WDT;

        /* User code */
        Task_Handle();
    }
}

#include "Mi_Wifi.h"

//命令
#define COM_NULL            0       //无命令
#define COM_MODEL           1       //发送设备型号
#define COM_VERSION         2       //发送设备版本
#define COM_BLE             3       //发送蓝牙配置
#define COM_GET_DOWN        4       //获取下发指令
#define COM_RESET           5       //发送复位指令
#define COM_CONFIG          6       //发送配网指令
#define COM_TEST            7       //发送产测指令
#define COM_NET             8       //发送网络查询指令
#define COM_GET_TIME        9       //发送获取网络时间指令
#define COM_ACTIVE_UPLOAD   10      //主动上报

#define COM_PASSIVE_UPLOAD  0X81    //被动上报,(查询或设置设置)
#define COM_ERROR           0X82    //错误上报

//串口发送相关变量
u8 xdata Tx_Buf[TX_BUF_LENGTH];     //发送缓冲区
u8 idata Tx_Index;                  //发送索引(中断发送时需要)
u8 idata Tx_En;                     //发送允许状态,1=发送中,0=发送停止

//命令处理相关变量
u8 xdata Rx_Buf[RX_BUF_LENGTH];     //接收数据处理缓冲区
u8 idata Rx_Index;                  //接收索引
u8 idata Rx_Ok;                     //接收完成

//其他变量
u8 xdata Cur_Tx_Com;                //当前发送的命令或数据
u8 xdata Tx_Time;                   //发送循环时间
u8 xdata Resend_Count;              //重发计数
u8 xdata Wifi_Status;               //WIFI网络状态
u8 xdata Wifi_Init_Flag;            //WIFI初始化状态位
u8 xdata Tx_Com_Loop;               //发送命令循环,get_down,net,time

//命令字符串
u8 code Com_Null[] = "null";                        //无指令
u8 code Com_Ble[] = "ble_config set 4529 0005";     //蓝牙配置
u8 code Com_Get_Down[] = "get_down";                //获取下行指令
u8 code Com_Reset[] = "reboot";                     //WIFI重启
u8 code Com_Config[] = "restore";                   //清除WIFI配置信息(配网)
u8 code Com_Test[] = "factory";                     //进入厂测模式
u8 code Com_Net[] = "net";                          //主动获取网络状态(注:该命令即将废弃。获取网络状态变化的更好方法,请见MIIO_net_change)
u8 code Com_Get_Time[] = "time";                    //获取网络时间

//普通字符串
u8 code str_ok[] = "ok";
u8 code str_none[] = "none";
u8 code str_down[] = "down";
u8 code str_get_properties[] = "get_properties";
u8 code str_set_properties[] = "set_properties";
u8 code str_MIIO_net_change[] = "MIIO_net_change";
u8 code str_error[] = "error";
u8 code str_update_fw[] = "update_fw";
u8 code str_result[] = "result";
u8 code str_properties_changed[] = "properties_changed";
u8 code str_result_error[] = "result \"error\"";

//网络状态
u8 code str_unprov[] = "unprov";        //未配置
u8 code str_offline[] = "offline";      //离线
u8 code str_local[] = "local";          //本地链接
u8 code str_cloud[] = "cloud";          //连上云
u8 code str_updating[] = "updating";    //升级中
u8 code str_uap[] = "uap";              //UAP模式

//命令表,方便发送命令
u8 code * code Com_Table[] =
{
    Com_Null,       //下标0
    Com_Model,      //下标1
    Com_Version,    //下标2
    Com_Ble,        //下标3
    Com_Get_Down,   //下标4
    Com_Reset,      //下标5
    Com_Config,     //下标6
    Com_Test,       //下标7
    Com_Net,        //下标8
    Com_Get_Time,   //下标9
};

//串口TX中调内调用
void Uart_Tx()
{
    if(Tx_En == 0)
    {
        return;
    }

    SBUF = Tx_Buf[Tx_Index];

    //判断发送结束,不作越界判断,自行把握发送数据长度
    if(Tx_Buf[Tx_Index] == '\r')
    {
        Tx_En = 0;
    }
    Tx_Index++;
}

//串口RX中断内调用,因为是一问一答通信方式,所以使用这种方式接收
void Uart_Rx(u8 Data)
{
    if(Rx_Ok)
    {
        return ;
    }

    Rx_Buf[Rx_Index] = Data;//保存数据
    Rx_Index++;

    //防止溢出,主动在接收缓冲区添加添加'\r'以结束接收,(一般不会出现此情况)
    if(Rx_Index == RX_BUF_LENGTH)
    {
        Rx_Buf[RX_BUF_LENGTH - 1] = '\r';
    }

    //判断帧接收完成(数据帧以字符'\r'结尾)
    if(Rx_Buf[Rx_Index - 1] == '\r')
    {
        Rx_Ok = 1;
    }
}

//wifi配置,需要时调用
void Wifi_Config(u8 Config)
{
    switch(Config)
    {
        case WIFI_CONFIG_NET:
            Wifi_Init_Flag |= 0x08;//进入配网
            break;
        case WIFI_CONFIG_TEST:
            Wifi_Init_Flag |= 0x04;//进入产测
            break;
        case WIFI_CONFIG_RESET:
            Wifi_Init_Flag |= 0x10;//复位
            break;
        default:
            break;
    }
}

//启动发送,利用串口发送中断发送,提高CPU使用率
void Begin_Send()
{
    Tx_Time = 11;//重置发送间隔时间n*10 ms
    Tx_En = 1;//置位发送中
    Tx_Index = 0;//清除发送索引
    TI = 1;//人为设置跳入中断,以启动发送
}

//布尔,整形,浮点值填充
u8 Value_Fill(u8 xdata * data Tx_Ptr, Upload_Down data * data St_Temp)
{
    if(St_Temp->Type == TYPE_BOOL)
    {
        //布尔类型数据填充上报
        if(St_Temp->Value.Long_Data)
        {
            return sprintf(Tx_Ptr, " true");
        }
        else
        {
            return sprintf(Tx_Ptr, " false");
        }
    }
    else if(St_Temp->Type == TYPE_INT)
    {
        //整形数据填充上报
        return sprintf(Tx_Ptr, " %lu", St_Temp->Value.Long_Data);
    }

    //浮点数据填充上报
    return sprintf(Tx_Ptr, " %g", St_Temp->Value.Float_Data);
}

//下发,查询属性处理,填写发送数据时,自行把握发送长度,否则缓冲区溢出
void Attribute_Handle(u8 Oper, Upload_Down data * data St_Temp, u8 xdata * data Str)
{
    u8 i;
    u8 xdata * data Tx_Ptr = &Tx_Buf;

    WIFI_DEBUG_OUT();//功能测试时使用,挂逻辑分析仪,看什么时候接收到数据,处理后返回什么数据,正常工程可屏蔽
    St_Temp->Siid = 0;
    St_Temp->Piid = 0;
    Tx_Ptr += sprintf(Tx_Ptr, str_result);

    while(*Str != '\r')//判断字符串结束
    {
        //查找字符' '(空格)
        if(*Str == ' ')
        {
            if(St_Temp->Siid == 0)
            {
                St_Temp->Siid = atol(Str);
                Str++;
                continue;
            }

            if(St_Temp->Piid == 0)
            {
                St_Temp->Piid = atol(Str);
                Str++;

                //设置字符串 down set_proterties 2 1 true\r
                //获取字符串 down set_proterties 2 1\r
                //设置值时2 1后面会有' '+参数,所以需要返回重新查找' ',而获取值时2 1结束,所以不能再返回查找' ',而是直接去处理
                if(Oper == SET_VALUE)
                {
                    continue;
                }
            }

            St_Temp->Error = 0;//清除错误

            //遍历回调函数表,查找正确的处理函数
            i = 0;

            while(1)
            {
                if(Wifi_Handle_Table[i] == 0)//判断回调函数表结束
                {
                    i = 0xff;
                    break;//查找不到处理函数返回
                }

                if(Wifi_Handle_Table[i](Oper, St_Temp, Str + 1)) //回调函数调用
                {
                    break;//正确处理后返回
                }

                i++;//指向下一个功能处理函数
            }

            Tx_Ptr += sprintf(Tx_Ptr, " %bu %bu", St_Temp->Siid, St_Temp->Piid); //填充SIID PIID

            if(i == 0xff)
            {
                //无此属性上报,格式:result siid piid -4003
                Tx_Ptr += sprintf(Tx_Ptr, " -4003");
            }
            else
            {
                //查询,成功格式:result siid piid 0 value   失败格式:result siid piid code(错误码)
                //下发,成功格式:result siid piid 0         失败格式:result siid piid code(错误码)
                Tx_Ptr += sprintf(Tx_Ptr, " %d", (s16)St_Temp->Error);//错误码填写

                if(Oper == GET_VALUE)
                {
                    Tx_Ptr += Value_Fill(Tx_Ptr,St_Temp);//布尔,整形,浮点值填充
                }
            }

            //清除以重新获取SIID PIID
            St_Temp->Siid = 0;
            St_Temp->Piid = 0;
        }

        Str++;//指向下一个字符
    }

    Cur_Tx_Com = COM_PASSIVE_UPLOAD;//被动上报
    Resend_Count = 0;//重发计数清零
    *Tx_Ptr = '\r';//协议结束符
    Begin_Send();
}

//主动上报处理,填写发送数据时,自行把握发送长度,否则缓冲区溢出
void Upload_Handle()
{
    u8 i = 0;
    u8 Tx = 0;
    Upload_Down St_Temp;
    u8 xdata * data Tx_Ptr = &Tx_Buf;

    while(1)
    {
        if(Wifi_Handle_Table[i] == 0x00)//判断回调函数表结束
        {
            break;
        }

        if(Wifi_Handle_Table[i](SCAN_VALUE, &St_Temp, 0x00))//回调函数调用
        {
            //主动上报格式:properties_changed siid piid value
            if(Tx == 0)
            {
                Tx = 1;
                Tx_Ptr += sprintf(Tx_Ptr, str_properties_changed); //填充properties_changed
            }

            Tx_Ptr += sprintf(Tx_Ptr, " %bu %bu", St_Temp.Siid, St_Temp.Piid); //填充SIID PIID
            Tx_Ptr += Value_Fill(Tx_Ptr,&St_Temp);//布尔,整形,浮点值填充
        }

        i++;//指向下一个功能处理函数
    }

    if(Tx == 0)
    {
        return ;//无填充数据不进行数据发送
    }

    Cur_Tx_Com = COM_ACTIVE_UPLOAD;//主动上报
    Resend_Count = 0;//重发计数清零
    *Tx_Ptr = '\r';//协议结束符
    Begin_Send();//启动发送
}

//WIFI状态处理
void Wifi_Status_Handle(u8 xdata * data String)
{
    if(My_Strcmp(String, str_cloud, 5))
    {
        //连接上服务器
        Wifi_Status = NET_CLOUD;
    }
    else if(My_Strcmp(String, str_local, 5))
    {
        //本地连接
        Wifi_Status = NET_LOCAL;
    }
    else if(My_Strcmp(String, str_unprov, 6))
    {
        //未配置
        Wifi_Status = NET_UNPROV;
    }
    else if(My_Strcmp(String, str_offline, 7))
    {
        //离线
        Wifi_Status = NET_OFFLINE;
    }
    else if(My_Strcmp(String, str_uap, 3))
    {
        //UAP模式
        Wifi_Status = NET_UAP;
    }
    else if(My_Strcmp(String, str_updating, 8))
    {
        //升级中
        Wifi_Status = NET_UPDATEING;
    }
}

//WIFI下发指令处理
void Rx_Handle()
{
    Upload_Down St_Temp;

    u8 xdata * data Str = Rx_Buf;

    //Tx_Time = 0;//接收到回复后可以立即发送下一次数据,不管回复的是什么,,,正常使用没问题,但使用固件协议检测会失败,限制get_down指令间隔时间需要大于100ms

    if(My_Strcmp(Str, str_ok, 2))
    {
        switch(Cur_Tx_Com)
        {
            case COM_MODEL:
                Wifi_Init_Flag |= 0x80;//model
                break;

            case COM_VERSION:
                Wifi_Init_Flag |= 0x40;//版本应答
                break;

            case COM_BLE:
                Wifi_Init_Flag |= 0x20;//蓝牙应答
                break;

            case COM_RESET:
                Wifi_Init_Flag &= ~0x10;//复位应答
                break;

            case COM_CONFIG:
                Wifi_Init_Flag &= ~0x08;//配网应答
                break;

            case COM_TEST:
                Wifi_Init_Flag &= ~0x04;//测试应答
                break;
        }

        Cur_Tx_Com = COM_NULL;//清除当前发送命令
    }
    else if(My_Strcmp(Str, str_down, 4))
    {
        //下发命令解析
        Cur_Tx_Com = COM_NULL;

        Str += 5;//跳过"down "

        if(My_Strcmp(Str, str_none, 4))
        {
            //无指令
        }
        else if(My_Strcmp(Str, str_update_fw, 9))
        {
            //进入升级模式
            To_Update();
        }
        else if(My_Strcmp(Str, str_set_properties, 14))
        {
            //设置属性
            Str += 14;//跳过"set_properties "
            Attribute_Handle(SET_VALUE, &St_Temp, Str);
        }
        else if(My_Strcmp(Str, str_get_properties, 14))
        {
            //获取属性
            Str += 14;//跳过"get_properties"
            Attribute_Handle(GET_VALUE, &St_Temp, Str);
        }
        else if(My_Strcmp(Str, str_MIIO_net_change, 15))
        {
            //被动获取网络状态
            Wifi_Status_Handle(&Rx_Buf[21]);
        }
        else
        {
            //错误
            Cur_Tx_Com = COM_ERROR;//发送错误命令
            Resend_Count = 0;//重发计数清零
            sprintf (&Tx_Buf, "%s\r", str_result_error);
            Begin_Send();//启动发送
        }
    }
    else if(My_Strcmp(Str, str_error, 5))
    {
        if(Cur_Tx_Com == COM_BLE)
        {
            Wifi_Init_Flag |= 0x04;//蓝牙配置错误或WIFI单模跳过蓝牙配置
        }
    }
    else if(Cur_Tx_Com == COM_NET)
    {
        //主动获取网络状态
        Cur_Tx_Com = COM_NULL;//清除当前发送命令
        Wifi_Status_Handle(Str);
    }
    else if(Cur_Tx_Com == COM_GET_TIME)
    {
        //主动获取当前时间(一般不需要处理,如果有北京时间显示或其他依赖网络时间的应用时才需处理)
        Cur_Tx_Com = COM_NULL;//清除当前发送命令
    }
}

//WIFI服务程序--10毫秒调用一次
void Wifi_Service()
{
    if(Rx_Ok)
    {
        Rx_Handle();//调用处理
        Rx_Index = 0;
        Rx_Ok = 0;
    }

    //发送间隔时间控制
    if(Tx_Time)
    {
        Tx_Time--;
        return;
    }

    Tx_Com_Loop++;//循环

    //重发次数控制,
    if(Resend_Count >= 10)
    {
        Cur_Tx_Com = COM_NULL;//重发n次无响应后清除
    }

    if(Cur_Tx_Com != COM_NULL)
    {
        Resend_Count++;//重发计数增加
        Begin_Send();//直接重发Tx_Buf内的数据
        return ;
    }

    //发送相关信息
    if((Wifi_Init_Flag & 0x80) == 0)
    {
        Cur_Tx_Com = COM_MODEL;//发送设备MODEL
    }
    else if((Wifi_Init_Flag & 0x40) == 0)
    {
        Cur_Tx_Com = COM_VERSION;//发送程序版本号
    }
    else if((Wifi_Init_Flag & 0x20) == 0)
    {
        Cur_Tx_Com = COM_BLE;//发送ble相关
    }
    else if(Wifi_Init_Flag & 0x10)
    {
        Cur_Tx_Com = COM_RESET;//发送复位
    }
    else if(Wifi_Init_Flag & 0x08)
    {
        Cur_Tx_Com = COM_CONFIG;//发送WIFI重置,进入配网模式
    }
    else if(Wifi_Init_Flag & 0x04)
    {
        Cur_Tx_Com = COM_TEST;//发送WIFI进入产测模式
    }
    else if(Tx_Com_Loop >= 10)
    {
        Tx_Com_Loop = 0;
        Cur_Tx_Com = COM_NET;//主动获取网络状态
    }
    else if(Tx_Com_Loop == 5)
    {
        Cur_Tx_Com = COM_GET_TIME;//获取时间
    }
    else
    {
        Cur_Tx_Com = COM_GET_DOWN;
        //检测数据变化并上报数据,连接上网络才检测(连接上本地或者网络)
        if((Wifi_Status == NET_LOCAL) || (Wifi_Status == NET_CLOUD))
        {
            Upload_Handle();//调用后如果需要主动上报数据的话,Cur_Tx_Com的值应该是COM_ACTIVE_UPLOAD,并且数据已经填充进发送缓冲区了
        }
    }

    Resend_Count = 0;//重发计数清零
    if(Cur_Tx_Com == COM_ACTIVE_UPLOAD)
    {
        Begin_Send();//启动发送
        return;
    }
    sprintf(&Tx_Buf, "%s\r", Com_Table[Cur_Tx_Com]);//填充指令
    Begin_Send();//启动发送
}

全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