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是不能联网的,不能通过网络更新显示时间,LCD显示日期时间不准,从哪些角度解...

楼主(2021-07-03):
产品是不能联网的,不能通过网络更新显示时间,LCD显示日期时间不准,从哪些角度解决?用的RTC外部时钟,晶振32.768K跑时钟(为什么不用其他的频率?)

网友A:
换上精准的RTC就是了,肯下本钱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B:
没有校时,这问题基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校时,这问题基本无解

您好  那样怎样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精准的RTC就是了,肯下本钱都可以解决的

什么才是精准的RT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那样怎样做呢

简单点做个串口和电脑通讯校时,多长时间一次就看你对时间精准的要求。

网友C:
1、为什么要用32768呢?A、因为时钟常用32768。B、如果用6M,你也会问,为什么用6M呢?C、它总是要用一个振荡频率的。
2、解决方案:
2.1、你可以不用它,自己写一个时钟程序,并通过修改频率参数将时钟做准,不过只能保证日差1秒之内,再精准就很难了。
2.2、你也可以测量出它的误差是多少,用命令去修正它。例:日差12秒,就每隔1小时修正0.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为什么要用32768呢?A、因为时钟常用32768。B、如果用6M,你也会问,为什么用6M呢?C、它总是要用一个振 ...

1.  32.768K用这个频率 总有一个计算吧?为什么是这个频率

2.如何校准啊?

3.一天相差的误差好计算  那一年  几个月的累计误差就不是很好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做个串口和电脑通讯校时,多长时间一次就看你对时间精准的要求。

串口给板子MCU发指令吗?每一个板子都要用串口去修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才是精准的RTC?

看你需要多大的精度啊,再不行软件做出补偿。
你对数字电路不是很熟,所以对32768不敏感,以前的数字时钟电子表,都是靠从晶振分频获得1Hz的信号,所以32.768khz的晶振很常见,偶尔还会用上4.194304M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32.768K用这个频率 总有一个计算吧?为什么是这个频率

2.如何校准啊?

实时时钟的频率因应用而异。 通常使用频率 32768 Hz (32.768 KHz),因为它是 2 (2^15) 的幂值。
而且,你可以使用 15 级二进制计数器获得精确的 1 秒周期(1 Hz 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给板子MCU发指令吗?每一个板子都要用串口去修正?

看你要求,要求高的一天连一次,一般的一个月连一次,不需要一直连着

网友E:
什么产品?比喻一下?
产品使用者是什么人?
为什么不能联网?
可以接受手动校时吗?(按一下按钮就校时成功那种)

网友F:
可以用高精度的TCXO
或者用内置高精度TCXO的RTC
或者加GPS模块

网友G:
你用个带温控的晶振。

网友H:
换TCXO RTC
或者用JJY60或者BPC68.5电波对时
如果有条件上室外天线,那就用GPS或者北斗

办法多了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才是精准的RTC?

内部自带晶振的IC,外接晶振的都不准,或者说很难调准,51开发板上自带的DS1302都不准,更何况你自己弄的。

网友J:
可以结合定时器来做更准确的时间

网友K:
可使用外部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大的精度啊,再不行软件做出补偿。
你对数字电路不是很熟,所以对32768不敏感,以前的数字时 ...

谢谢。。。软件补偿可以修正不?如果用串口校准,,,串口助手发指令校准还是说要做一个上位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大的精度啊,再不行软件做出补偿。
你对数字电路不是很熟,所以对32768不敏感,以前的数字时 ...

32.768K晶振频率/32768=1HZ  32768是个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时时钟的频率因应用而异。 通常使用频率 32768 Hz (32.768 KHz),因为它是 2 (2^15) 的幂值。
而且, ...

您好    如果晶振的精度是10PPM  32.768K的频率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个带温控的晶振。

有型号推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求,要求高的一天连一次,一般的一个月连一次,不需要一直连着

你说的是什么  连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产品?比喻一下?
产品使用者是什么人?
为什么不能联网?

不知道如何比喻。。。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果波特率是115200  实际是11500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吗?也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TCXO RTC
或者用JJY60或者BPC68.5电波对时
如果有条件上室外天线,那就用GPS或者北斗

1.换TCXO RTC---推荐一个型号

2.或者用JJY60或者BPC68.5电波对时这个是什么方式?买一个无线模块还是有线的连接?

3.如果有条件上室外天线,那就用GPS或者北斗----不能网络获取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部自带晶振的IC,外接晶振的都不准,或者说很难调准,51开发板上自带的DS1302都不准,更何况你自己弄的 ...

这个问题无解吗 难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使用外部实时时钟芯片

空间不允许加啊  你说的是DS系列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结合定时器来做更准确的时间

有没有参考的代码 贴出来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无解吗 难道

无解,我当时试了,每过一晚上快6S

网友L:
用DS3231做实时时钟就很好,时间调好后,年误差不超过1分钟,我做了个时钟,3年没调过时间,和手机时间只差几秒,民用足够了;当然要用正品的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换TCXO RTC---推荐一个型号

2.或者用JJY60或者BPC68.5电波对时这个是什么方式?买一个无线模块还是 ...

1.换TCXO RTC---推荐一个型号

DS3231 高精度时钟模块 IIC模块 DS3231SN 实时时钟 带TCXO I2C 2线

2.或者用JJY60或者BPC68.5电波对时这个是什么方式?

采用CME6005双频方案60K&40K日本码JJY电波钟模块RCC双频高性能天线解调模块

采用CME6005芯片单频方案68.5K中国码电波钟模块RCC商丘电波钟高性能天线解调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无解,我当时试了,每过一晚上快6S

12小时快6秒,每两小时调慢1秒,另外,我知道还有一种带数字校准功能的高精度时钟芯片AT8372A,只是走时精度有多高是不知道的。楼主是做什么用的不说,没办法帮忙,谁知道是单块板还是一批的产品,空间有多大,需要多高的精度和可以接受的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比喻。。。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 ...

“联网”的GPS和单片机的波特率误差不会造成走时误差,一辆行走的公交车上LED屏显示的时间,不会因为公交车的快或者慢而让你看到时间快了或者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如果晶振的精度是10PPM  32.768K的频率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是多少吗

一个典型的晶振有多好?
典型晶振晶体的误差为 100ppm (ish),这意味着 100/1e6 或 (1e-4)。

     一天的秒数 = 24*60*60 = 86400

所以一天的总误差是 86400 x 1e-4= 8.64 秒/天。 在一个月内,您将失去 30x8.64 = 259 秒或每月 4.32 分钟。
错误:每天 8.64 秒。

典型晶振晶体的误差为 10ppm (ish),这意味着 10/1e6 或 (1e-4)。

     一天的秒数 = 24*60*60 = 86400

所以一天的总误差是 86400 x 1e-4= 0.864 秒/天。 在一个月内,您将失去 30x0.864 = 25.92 秒或每月 0.432 分钟。
错误:每天 0.864 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比喻。。。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 ...

你對GPS對時一無所知

网友M:
低于32.768Khz生产困难,频率过高耗电太大,只有该频率才可以准确的分频到1Hz。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解,我当时试了,每过一晚上快6S

软件可以补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DS3231做实时时钟就很好,时间调好后,年误差不超过1分钟,我做了个时钟,3年没调过时间,和手机时间只差 ...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果波特率是115200  实际是11500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吗?也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3231 高精度时钟模块 IIC模块 DS3231SN 实时时钟 带TCXO I2C 2线

接上去就可以?要不要写码那些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典型的晶振有多好?
典型晶振晶体的误差为 100ppm (ish),这意味着 100/1e6 或 (1e-4)。

非常感谢  有水平   能再说说-----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果波特率是115200  实际是11500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吗?也是有误差的 ,这个问题不?这个是我合作的一个软件工程师实实在在遇到的问题,因为MCU不支持那么高的主频,然后频率倍频,最后波特率也是和实际的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典型的晶振有多好?
典型晶振晶体的误差为 100ppm (ish),这意味着 100/1e6 或 (1e-4)。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果波特率是115200  实际是115000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吗?也是有误差的.这个是我合作的一个软件工程师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MCU不能跑那么高的频率,只能用4M的晶振,后面需要115200跟无线模组通讯,那么经过单片机原厂的FAE计算,需要的晶振是7.0几MHZ,也是有这种频率的,结果放上去是有偏差的,因为MCU是不支持这个晶振频率的,但是也没其他的办法,不可能改芯片,因为涉及到算法,换芯片周期太长了,所以误差就出现了。。。这种误差能算出来不?关于波特率偏差导致MCU和无线模组通讯误差,然后时间也有误差

楼主: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果波特率是115200  实际是115000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吗?也是有误差的.这个是我合作的一个软件工程师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MCU不能跑那么高的频率,只能用4M的晶振,后面需要115200跟无线模组通讯,那么经过单片机原厂的FAE计算,需要的晶振是7.0几MHZ,也是有这种频率的,结果放上去是有偏差的,因为MCU是不支持这个晶振频率的,但是也没其他的办法,不可能改芯片,因为涉及到算法,换芯片周期太长了,所以误差就出现了。。。这种误差能算出来不?关于波特率偏差导致MCU和无线模组通讯误差,然后时间也有误差

网友H:
就算有波特率问题,一天也就误差一两个毫秒不够你用的???真想做到微秒或者更精确的GPS对时,买带PPS脉冲输出的GPS模块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 ...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我在34楼就回复你了,还一直坚持通讯波特率会影响走时精度,一口气回复那么多基本相同的帖子
看看我说的芯片介绍截图吧,你看足够满足你的要求了吗?里面单位有误另外,更换RTC,读写方式和地址什么的都不同,肯定得改写程序。

网友F:
楼主真需要补习下硬件知识了,了解波特率是什么意思吗?
先不说波特率误差对时间的影响,如果用报文输出软对时,4800的波特率就够了,根本用不到115200.
而且一般来说,gps模块一般是用串口输出报文,联网指的是连接互联网ntp对时。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采用带秒脉冲输出的模块。
就算用rtc,5ppm精度的也有很多可以选,体积也很小。
到分销商网站上去找,多的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我在34楼就回复你了,还一直坚持通讯波特率会影响走时精度,一口气回复那么多基本相 ...

老老实实用TCXO吧。你推荐的这个东西再怎么标定也跑不过温度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老实实用TCXO吧。你推荐的这个东西再怎么标定也跑不过温度变化。

价格不低啊,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就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