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热敏电阻检测电路

楼主(2021-07-03):
电阻R 什么时候需要加?VCC高于芯片电压的时候吗?谢谢

网友A:
1、你要取的是RT上的电压。加R后如果不影响你取电压,则R就是可加的。也就是说:当uC的输入阻抗远大于R+RS时,加不加R都不影响你取RT上的电压。
2、加R的好处是,R与C可以构成滤波,这样采样会更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要取的是RT上的电压。加R后如果不影响你取电压,则R就是可加的。也就是说:当uC的输入阻抗远大于R+RS ...

感谢你,还有一点点不太明,请你再帮我看看,谢谢
例如,VCC+24V 我要取电压或电流,如果R0.05短路,在不加R的情况下不是直接烧坏芯片吗。
加上R可以防止烧芯片吧。
R的取值可以这样算吗IO 0.005mA  24/0.005=4800欧
只要RS+R不大于IO阻抗,就不会影响IO判断对不对
谢谢你

网友A:
1、可能会烧坏,但大概率不会坏。
烧坏的要素是:原件发热,超出承受,产生物理性变质。
这里:由于RS、R的存在限住了电流,使得加到芯片上的功率被限制,所以不一定坏。
当然不支持这种验证。
所以,实际电路中,可以加一个稳压管给uC输入限压。以防R0.05开路(开路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A:
不是【RS+R不大于IO阻抗】而是远小于。
因为,【uC+R】是与RT并联的,它会影响你对RT的计算,更何况uC的阻值有不确定性,使你计算相当困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还有一点点不太明,请你再帮我看看,谢谢
例如,VCC+24V 我要取电压或电流,如果R0.05短路,在 ...

R0.05短路不会出任何问题,开路必然烧uC,你自己搜“可控硅闩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会烧坏,但大概率不会坏。
烧坏的要素是:原件发热,超出承受,产生物理性变质。
这里:由于RS、R ...

感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0.05短路不会出任何问题,开路必然烧uC,你自己搜“可控硅闩锁”。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RS+R不大于IO阻抗】而是远小于。
因为,【uC+R】是与RT并联的,它会影响你对RT的计算,更何况uC的阻 ...

这样吧,右边电容可去掉吗
谢谢你,我不是学电子过来的,现在都是一个人在自学。每接触到学的知识点都要花时间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吧,右边电容可去掉吗
谢谢你,我不是学电子过来的,现在都是一个人在自学。每接触到学的知识点都 ...

你把图中的D去掉,加个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正端接单片机电源,负端接在这个AD口子上,电容C可以去掉一个,一旦R0.05开路,从Rs过来的电压,就会经肖特基二极管流经到单片机电源上,不会使单片机AD口子电压过高而烧坏

网友D:
要解决芯片防高压损坏问题,最好是在输入端并联限压电路,数字表通常是并联1组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将输入电压限制在0.7V以内。你可以参考这个设计。

网友E:
NTC 的工作电压必须符合数据表给出的规格。 一般电压可以是5V,方便与单片机接口。

网友F:
一般24V算输入或者驱动电源 用降压后变5V给单片机和传感器供电 就是你图里的24V 这样安全多了 采样结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图中的D去掉,加个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正端接单片机电源,负端接在这个AD口子上,电容C可以去掉一个 ...

你好,可以提供电路图吗,我感觉这样接没有回路?电流能导通吗?

网友A:
9楼:这样接稳压管,在uC输入端还能得到RT端的电压吗?逐末舍本了。
稳压管,两个主要要求:
1、能保护目标对象。
所以:应并联于被保护对象(uC的输入端,与C并联(你未标记C1、C2,这里就让你猜猜))。且击穿电压稍小于被保护对象所能承受的电压。
2、不影响原来的功能(这里是采样)。
这就要求:击穿电压当稍>输入电压,这样输入电压就不能击穿稳压管,稳压管就不会通,也就跟没有接一样,如此就不会影响正常采样。
如果1、2、两项发生冲突时,就需有所取舍。这里不教你如何处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吧,右边电容可去掉吗
谢谢你,我不是学电子过来的,现在都是一个人在自学。每接触到学的知识点都 ...

你这反向的二极管是想要干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提供电路图吗,我感觉这样接没有回路?电流能导通吗?

我上传图片,没有成功,就相当于把你图中“D”的左边与电路断开,接到你单片机的电源上,把左边的电容“C”上面和右边的电容“C”上面直接相连。正常情况下,改动过的“D”不起作用,一旦R0.05开路就起作用了,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要实现限幅保护,只要在你的第一个图的R0.05两端并联一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稳压管的稳压值略低于需要保护的最大电压而略高于R0.05所能够分到的最高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H:
看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信号,根据单片机来

楼主:
感谢大家,刚下班回,不一一回复了,谢谢

网友I(2021-08-11):
首先MCU的IO引脚输入阻抗是非常大的,几十MΩ级别的,你如果R很小比如1k的话影响可以忽略,而且加R与C组成滤波,既可以防止浪涌或负压,也会使得采集信号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