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变压器的原理,同绕组与产生电压间的疑问

楼主(2021-07-03):
     就单独开关变压器所做试验,变压器是6脚,有三组,一组初级线圈,匝数10;一组反馈线圈,匝数35;一组次级线圈,匝数2100;
当接入电池供电的自激振荡电路时,初级线圈产生 +5V~-6V的脉动直流,频率大概17KHz。
     次级线圈产生20KHz,+1100~-1000的电压;
      现就示波器测量出的结果,拆下开关变压器,用信号发生器模拟电路产生的17KHz、5V脉动直流输入,示波器连接次级线圈,观察波形,发现次级线圈产生电压只有几百V,且调节频率到27~28KHz时,也只有最大值280多V的脉动直流。
    问:这种开关变压器,只提供初级线圈电压与频率,次级线圈为何没有匝数比至少200倍的电压值,也就是1000V左右?是否还要考虑 反馈线圈,若是,怎样做,才可以利用信号发生器 产生固定频率的电压给初级线圈,才能使次级线圈 产生 与变压器匝数比 相对应的 次级线圈电压。也就是1000多V。
   刚开始接触变压器,关于原理有些不是很懂,希望得到各位坛友解答。

网友A:
线圈中的感生电动势,只与通过它的磁通变化率有关。
你模拟了【17KHz、5V脉动直流】但它不能替代原件产生的磁通,即模拟时的磁通变化率是不一样的,所以结果不一样。
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压遵循变比的比例!但有个前提,就是变压器不能进入磁饱和,也不能有磁通浪费。否则会打折。
建议补一下高等物理中,有关磁场的课程。
如果你要得到1000V的电压,变比是200,理论上输入5V就可以了,但这里还是有以下注意事项:
1、变压器不能进入磁饱和:这就与变压器的截面、频率、材质……,有关。
2、不能有磁通浪费:这就与变压器的工艺有关……,当然你可以通过增加输入电压来补偿。
3、整流方式:全波、半波、滤波的方式......,方式不同,电压的打折也不同。
4、输入的电压形式:交流、脉动直流……,得到的次级电压也不同。
......
比较复杂。所以,还是先补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中的感生电动势,只与通过它的磁通变化率有关。
你模拟了【17KHz、5V脉动直流】但它不能替代原件产生 ...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