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板子焊接后数码管一直显示8

楼主(2021-07-03):
仿真没有问题,一开始显示的0,但是焊接后,数码管一直显示8,用的单片机p0口,上拉电阻也有了,还是一直显示八

网友A:
又没有图,也没有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用万用表测量该管脚的电平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没有图,也没有描述清楚也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用万用表测量该管脚的电平情 ...

图是这样的

网友B:
IO口先不接,直接人为将LED的输入脚接0或1,看否是不是8。注意限流,别把LED烧了。
所此实验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先不接,直接人为将LED的输入脚接0或1,看否是不是8。注意限流,别把LED烧了。
所此实验判断是硬件问 ...

led测了每段都能亮,我这个单片机没接EA口,这样会不会是没调用程序?

网友C:
学单片机你没有学习板?不会吧?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不要晶振吗?

网友D:
可能是口子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单片机你没有学习板?不会吧?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不要晶振吗?

是89c52单片机,放在学习版上能正常显示0,晶振我用另一块单片机的,请问这样能行吗?

网友A:
仿真和实物差很远的。仿真不接电源,不接晶振,不接复位都能运行。

网友E:
8根数据线输出是“1”了吧  初始化一下 输出“0”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数码管的共阳、共阴问题?

网友A:
我做设计的时候也是,估计仿真的时候是理想状态,焊接的时候各种问题你没有考虑,就比如我上次设计时,仿真的时候没有在芯片和数码管之间接电阻限流,仿真行得通,焊接上去就不行咯主要是你的外部晶振与仿真单片机属性里面的晶振一致,要么不要用外部晶振都行,否则延时函数都与实物不一样,毕竟仿真与实物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做实物找问题,找到你就学到了。

网友G:
排阻阻值多少?
IO口设置了什么模式?

网友H:
这实验电路也太粗了啊  看现象是单片机没有起振,程序没有转起来

网友I:
分两部分排查:1.硬件排查 2.软件排查

网友J:
单片机上电 I/O  就是高电平吧?如果又是共阴数码管,那么上电就全亮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发现了是缺少晶振问题,但是加上晶振后又有了新的问题,就是程序老是不运行,偶尔才能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K:
共阴的全部上拉了,或者共阳的全部下拉而导致的吧

网友L:
取单片机的8个引脚,每个引脚通过100欧的电阻与数码管的a~dp引脚相连,数码管的共阴端连接pnp型三极管的发射极e,基极b和集电极c接地就可以了,单片机的引脚最好加个10k的上拉电阻,就这样,看看行不。

网友M:
可能是位选端口接到电源上了

网友N:
程序的数码管段选和位选看看对了没有,P2.7和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