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一个单片机数码管时钟汇编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2021-07-03):
SECOND EQU 40H;
MINUTE EQU 41H;
HOUR   EQU 42H;
SECONDGEWEI EQU 43H;
SECONDSHIWEI EQU 44H;
MINUTEGEWEI EQU 45H;
MINUTESHIWEI EQU 46H;
HOURGEWEI EQU 47H;
HOURSHIWEI EQU 48H;
           ORG 000H;
           S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TIMER0;
           ORG 0030H;

;-----初始化START------
START:MOV SP,#60H;
      MOV SECOND,#0;
      MOV MINUTE,#0;
      MOV HOUR,#12;
      MOV DPTR,#TAB;
      MOV 30H,#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TMOD,#00000001B;
      MOV TCON,#00010000B;
      SETB ET0;
      SETB EA;

;-----主程序MAIN------
MAIN:  CALL KEY;
       CALL PROCESS;
       CALL DISPLAY;
       SJMP MAIN;

;-----按键子程序KEY-----
KEY: JNB P1.4,HOURJIA;
     JNB P1.5,HOURJIAN;
     JNB P1.6,MINUTEJIA;
     JNB P1.7,MINUTEJIAN;
FANHUI:RET;
HOURJIA: CALL DELAY;
         JB P1.4,FANHUI;
         JNB P1.4,$;
         INC HOUR;
         RET;
HOURJIAN: CALL DELAY;
          JB P1.5,FANHUI;
          JNB P1.5,$;
          DEC HOUR;
          RET;
MINUTEJIA: CALL DELAY;
           JB P1.6,FANHUI;
           JNB P1.6,$;
           INC MINUTE;
           RET;
MINUTEJIAN: CALL DELAY;
            JB P1.7,FANHUI;
            JNB P1.7,$;
            DEC MINUTE;
            RET;

;-----处理子程序PROCESS-----
PROCESS: MOV A,SECOND;
         MOV B,#10;
         DIV AB;
         MOV SECONDSHIWEI ,A;
         MOV SECONDGEWEI ,B;
         MOV A,MINUTE;
         MOV B,#10;
         DIV AB;
         MOV MINUTESHIWEI ,A;
         MOV MINUTEGEWEI,B;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HOURSHIWEI ,A;
         MOV HOURGEWEI,B;
         RET;

;-----显示子程序DISPLAY-----
DISPLAY:MOV A, HOURSHI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7;
         CALL DELAY;
         SETB P2.7;
         MOV A,HOURGE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6;
         CALL DELAY;
         SETB P2.6;
         MOV P0,#0BFH;
         CLR P2.5;
         CALL DELAY;
         SETB P2.5;
         MOV A, MINUTESHI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4;
         CALL DELAY;
         SETB P2.4;
         MOV A, MINUTEGE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3;
         CALL DELAY;
         SETB P2.3;
         MOV P0,#0BFH;
         CLR P2.2;
         CALL DELAY;
         SETB P2.2;
         MOV A, SECONDSHI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1;
         CALL DELAY;
         SETB P2.1;
         MOV A,SECONDGE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0;
         CALL DELAY;
         SETB P2.2;
         RET;

;-----中断子程序-----
TIMER0:PUSH A;
        INC 30H;
        MOV A, 30H;
        CJNE A,#20,JIXU;
        MOV 30H,#0;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JIXU;
        MOV SECOND,#0;
        INC MINUTE;
        MOV A,MINUTE;
        MOV A,#60,JIXU;
        MOV MINUTE,#0;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JIXU;
        MOV HOUR,#0;
JIXU: POP A;
      MOV TH0,#3CH;
      MOV TL0,#0B0H;
      RETI;

;-----延时子程序-----
DELAY:MOV R0,#50;
D2:    MOV R1,#10;
D1: DJNZ R1, D1;
    DJNZ R0, D2;
    RET;

;-----显示的段码0-9-----
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80H,90H,0BFH;
     END;

楼主:
我是一模一样从书本里抄下来的,编译时有一大堆错误,请各位大神看看!

楼主:
HB8W.asm(13):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2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33):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4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47):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5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57):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82): error A9: SYNTAX ERROR
HB8W.asm(82):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HB8W.asm(82):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HB8W.asm(86):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9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96):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10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108):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112):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118):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124):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129): error A9: SYNTAX ERROR
HB8W.asm(129):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HB8W.asm(129):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HB8W.asm(140): error A38: NUMBER OF OPERANDS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HB8W.asm(146): error A22: EXPRESSION TYPE DOES NOT MATCH INSTRUCTION
HB8W.asm(152): error A9: SYNTAX ERROR
HB8W.asm(152):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HB8W.asm(152):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HB8W.asm(159): error A9: SYNTAX ERROR
HB8W.asm(159):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HB8W.asm(159): error A3: ILLEGAL CHARACTER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你现所出错提示的意思翻译一下。

网友B:
书上的代码 一般前面章节的函数、定义过的变量它会直接拿过来用 你抄的过程中重新定义函数 定义变量补全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HB8W.asm(13):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HB8W.asm(2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 ...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掉坑里了,要学会读懂程序,抄来的更要仔细读懂,你这个程序看似一大堆错误,实际上就两、三种错误,一个是中英文符号的问题,这个要切记,用上中文的符号肯定出错还不好查,这是网上最常见的对付伸手党的招式,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下载一个KEIL的配色方案,看颜色就知道哪里不对了,剩下的错误很好排查,你自己找吧,对今后排查错误很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出错提示的意思翻译出来,无非是语法错误或是非法字符;但是查不出。改了无效。

网友D: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SECOND       EQU 40H;
MINUTE       EQU 41H;
HOUR         EQU 42H;
SECONDGEWEI  EQU 43H;
SECONDSHIWEI EQU 44H;
MINUTEGEWEI  EQU 45H;
MINUTESHIWEI EQU 46H;
HOURGEWEI    EQU 47H;
HOURSHIWEI   EQU 48H;
             ORG 000H;
           SJMP START ;
           ORG 000BH ;
           AJMP TIMER0
           ORG 0030H ;

;-----初始化START------
START: MOV SP,#60H;
       MOV SECOND,#0;
      MOV MINUTE,#0;
      MOV HOUR,#12;
      MOV DPTR, #TAB ;
      MOV 30H,#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TMOD,#00000001B;
      MOV TCON,#00010000B;
      SETB ET0;
      SETB EA;

;-----主程序MAIN------
MAIN:  CALL KEY;
       CALL PROCESS;
       CALL DISPLAY;
       SJMP MAIN;

;-----按键子程序KEY-----
KEY: JNB P1.4,HOURJIA;
     JNB P1.5,HOURJIAN;
     JNB P1.6,MINUTEJIA;
     JNB P1.7,MINUTEJIAN;
FANHUI: RET;
HOURJIA: CALL DELAY;
         JB P1.4,FANHUI;
         JNB P1.4,$;
         INC HOUR;
         RET;
HOURJIAN: CALL DELAY;
          JB P1.5,FANHUI;
          JNB P1.5,$;
          DEC HOUR;
          RET;
MINUTEJIA: CALL DELAY;
           JB P1.6,FANHUI;
           JNB P1.6,$;
           INC MINUTE;
           RET;
MINUTEJIAN: CALL DELAY;
            JB P1.7,FANHUI;
            JNB P1.7,$;
            DEC MINUTE;
            RET;

;-----处理子程序PROCESS-----
PROCESS: MOV A,SECOND;
         MOV B,#10;
         DIV AB;
         MOV SECONDSHIWEI ,A;
         MOV SECONDGEWEI ,B;
         MOV A,MINUTE;
         MOV B,#10;
         DIV AB;
         MOV MINUTESHIWEI ,A;
         MOV MINUTEGEWEI,B;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HOURSHIWEI ,A;
         MOV HOURGEWEI,B;
         RET;

;-----显示子程序DISPLAY-----
DISPLAY: MOV A, HOURSHI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7;
         CALL DELAY;
         SETB P2.7;
         MOV A,HOURGE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6;
         CALL DELAY;
         SETB P2.6;
         MOV P0,#0BFH;
         CLR P2.5;
         CALL DELAY;
         SETB P2.5;
         MOV A, MINUTESHI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4;
         CALL DELAY;
         SETB P2.4;
         MOV A, MINUTEGE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3;
         CALL DELAY;
         SETB P2.3;
         MOV P0,#0BFH;
         CLR P2.2;
         CALL DELAY;
         SETB P2.2;
         MOV A, SECONDSHI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1;
         CALL DELAY;
         SETB P2.1;
         MOV A,SECONDGEWEI;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0;
         CALL DELAY;
         SETB P2.2;
         RET;

;-----中断子程序-----
TIMER0:  PUSH ACC ;
        INC 30H;
        MOV A, 30H;
        CJNE A,#20, JIXU ;
        MOV 30H,#0;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 JIXU;
        MOV SECOND,#0;
        INC MINUTE;
        MOV A,MINUTE;
        MOV A, #60 ;,JIXU;
        MOV MINUTE,#0;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JIXU;
        MOV HOUR,#0;
JIXU:  POP ACC ;
      MOV TH0,#3CH;
      MOV TL0,#0B0H;
      RETI;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0,#50;
D2:   MOV R1,#10;
D1: DJNZ R1, D1;
    DJNZ R0, D2;
    RET;

;-----显示的段码0-9-----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
     DB 92H,82H,0F8H,80H,90H,0BFH;
     EN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出错提示的意思翻译出来,无非是语法错误或是非法字符;但是查不出。改了无效。

给你那么明确的回复了,竟然还搞不定,真要有心的话,你在英文输入法下逐字将所有的符号改一遍过去也不要10分钟,更何况中文符号比英文的更粗一点占位更大一点,还是比较直观的,不信你看看1:和1:有什么差别?你能仅仅选中前面的那个:而不连带着:前后的空白部分吗?
再次建议你采用keil的配色方案吧,符号出错你颜色就不一样了 http://www.51hei.com/bbs/search. ... w=keil+%C5%E4%C9%AB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给你那么明确的回复了,竟然还搞不定,真要有心的话,你在英文输入法下逐字将所有的符号改一遍过去也不要 ...

是啊,显然好多中文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万分感谢,待我仔细看来!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