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遥控台灯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7-03):
/********************************************************
功能:433M无线遥控台灯,触摸,无级调光
作者:白菜
软件环境:IAR FOR STM8 1.40.1
注意:IAR for stm8s中 中断号需要在官方文档中加2 2013-7-6
注意:当亮度等级为255时候,PWM_Buf[255]中 应该是PWM_Buf[0]-PWM_Buf[254]
注意 Opton Byte 中的ARF0要激活
本开源项目针对新手,老鸟勿喷。
*********************************************************/
#include <iostm8s003f3.h>
#include"sys.h"
#include"uart.h"
#include"intrinsics.h"
#include"timer1_pwm.h"
#include"timer2.h"
#include"2262decode.h"
#include"key.h"
#include"stm8s_eeprom.h"
#include"stm8s_beep.h"
#include"iwdg.h"
//#define  DEBUG_MODE
#define LED 4 //the LED on the PD4
#define LED_OFF() PD_ODR |= (1<<(LED))
#define LED_ON() PD_ODR &= ~ (1<<(LED))

#define  MAX_LIGHT_LEVEL   254
#define  MIN_LIGHT_LEVEL   10  //调节的时候故意限制到10,亮度等级从0-254
#define  POWER_ON     1  //
#define  POWER_OFF     0  //
#define   BOTH_WARM_COLD    0//暖光冷光一起调节
#define   COLD_ONLY         1//冷光
#define   WARM_ONLY         2//暖光
#define   MATCHING_CODE       1// 对码中
#define   NOT_MATCHING_CODE   0// 不是对码
#define  MAX_MODE_VAL    10
#define  PLUS_MINUS_STEP 20 //+ - 键 单步 增加减少的量

uchar  PowerMode = POWER_OFF ; //
uchar  ModeVal = 0 ;   // 模式的值,断电上电默认为0  共10种模式
uchar  ModeVal_Light_Warm[MAX_MODE_VAL] = {254,254,254,254,254,228,178,127,76,36} ; // 由暖变冷,然后保持 亮度降低 每个模式的暖光  亮度等级  0-254
uchar  ModeVal_Lignt_Cold[MAX_MODE_VAL] = {0  ,76,127,178,228,228,178,127,76,36} ; //                              每个模式的冷光  亮度等级  0-254

uchar  ColdLightLevel=178    ; //冷光  亮度等级 大概70%的功率
uchar  WarmLightLevel=178    ; //暖光  亮度等级

uchar  ModeFlag = 0 ; //0-->没有用模式按键点灯  1-->有
uchar  KeyModeContinuousNum = 0  ; //其他按键按下后,模式按键连续单击次数,,用来判断是否 用其他按键微调过该模式,是的话 长按MODE 按键可以修改该模式
uchar  KeyModeLongCnt = 0 ; //mode按键 长按后计数

uchar  LastColdLightLevel = 178 ;  //上次的亮度等级值
uchar  LastWarmLightLevel = 178 ;

uint8  SelWarmColdVal = BOTH_WARM_COLD ; //两者同时调整

uint8  MathCodeFlag = NOT_MATCHING_CODE ; //不在对码中
uint8  MatchTimes = 0 ; // 按下匹配次数

uint16  RF_AddrValH1 = 0 ; //第一次按键接收的地址
uint16  RF_AddrValL1 = 0 ; //第一次按键接收的地址

uint8 KeyC_Press = 0 ; //遥控C键按下后 做标志用  用来一直增加亮度
uint8 KeyD_Press = 0 ; //遥控D键按下后 做标志用  用来一直减小亮度

int main( void )
{
    uint8 StrTemp[6] = {0} ;
    //uint8 i ;
    uint8 key_val ;
// asm("sim");  // 禁止中断
     ClockInit();
    IWDG_Init() ;  //独立看门狗初始化
        GPIO_Init();

    //PD2做输入 机械按键
    PD_DDR_DDR2 = 0 ;  // PD0输入
    PD_CR1_C12 = 1 ;   // 输入带上拉
    PD_CR2_C22 = 0 ;   // 禁止中断

        Timer1_PWM_Init() ;
        Timer2_Init();  //125us中断,遥控解码用
        Uart1_Init();

    UartSendByte(0X51);
// asm("rim"); //开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 //开中断
        PowerOff();//关LED
    //刚上电等电源稳定在操作EEPROM
//        Delay_Ms(2) ;
/*   Write_eeprom_Byte(EEPROM_ADDR,str1,6) ;*/
    Read_eeprom_Byte(EEPROM_ADDR, StrTemp,6)  ;
    MyRF_AddrH = (uint16)StrTemp[0]*256 + StrTemp[1] ;
    MyRF_AddrL = (uint16)StrTemp[2]*256 + StrTemp[3] ;
    ColdLightLevel = StrTemp[4] ;
    WarmLightLevel = StrTemp[5] ;
    if( (ColdLightLevel<MIN_LIGHT_LEVEL) || (ColdLightLevel>MAX_LIGHT_LEVEL) )
    {
        ColdLightLevel = MAX_LIGHT_LEVEL ;
    }
    if((WarmLightLevel<MIN_LIGHT_LEVEL) || (WarmLightLevel>MAX_LIGHT_LEVEL) )
    {
        WarmLightLevel = MAX_LIGHT_LEVEL ;
    }
#ifdef     DEBUG_MODE
    for(i=0;i<6;i++)
    {
        UartSendByte(StrTemp[i]);
    }
#endif

    InitBeep() ;//初始化蜂鸣器

#ifdef   DEBUG_MODE
    BeepFlag = 1 ; //叫一下
#endif

        while(1)
        {
            ReadKey() ; //读机械按键
            ReadKeyTouch() ;//读触摸按键值
        if(KeyOnOffShortPress)
        {
            KeyOnOffShortPress = 0 ;
            PowerMode = !PowerMode ; //
            if(POWER_OFF == PowerMode) //关机
            {
                PowerOff();//关LED
                //存储亮度值到EEPROM
                StrTemp[0] = ColdLightLevel ;
                StrTemp[1] = WarmLightLevel ;
                Write_eeprom_Byte(EEPROM_COLD_ADDR,StrTemp,2) ;
                KeyC_Press = 0 ;//假如正在变化则暂停
                KeyD_Press = 0 ;
            }
            else //开机
            {
                SetLightCold(ColdLightLevel) ; //调节冷光灯光亮度,传入参数为亮度等级0-255
                SetLightWarm(WarmLightLevel) ; //调节暖光灯光亮度,传入参数为亮度等级0-255
                SelWarmColdVal = BOTH_WARM_COLD ; //开灯时默认两者一起调整
                KeyOnOffLongPressUpFlag = 0 ; //清除在关灯下误触发的长按按钮,留下的长按抬起信号
                TouchKeyDirection = TOUCH_PLUS ; //上电默认 触摸按键长按亮度加
            }
#ifdef       DEBUG_MODE
            BeepFlag = 1 ;
#endif
        }

        if(JiXieKeyCodePress)
        {
            JiXieKeyCodePress = 0 ;
            MathCodeFlag = MATCHING_CODE ; // 进入对码
            BeepFlag = 1 ;//蜂鸣器叫一下
#ifdef   DEBUG_MODE
            UartSendByte(0xaa);
#endif
        }

                if( MATCHING_CODE == MathCodeFlag ) // 在对码中
                {
                        if(rf_ture)            //按键短按
                        {
                                rf_ture = 0 ;
                                if( 0 == MatchTimes ) //第一个按键
                                {
                                        RF_AddrValH1 = rf_addh_old ;
                                        RF_AddrValL1 = rf_addl_old ;
                                        MatchTimes ++ ;
                    BeepFlag = 1 ;//蜂鸣器叫一下
#ifdef   DEBUG_MODE
                    UartSendByte(0X0B);
#endif

                                }
                                else if( 1 == MatchTimes ) //第二次按下
                                {
                                        if( (RF_AddrValH1 == rf_addh_old) && (RF_AddrValL1 == rf_addl_old) )  //两次一样认为可靠
                                        {
                                                MyRF_AddrH = RF_AddrValH1 ;
                                                MyRF_AddrL = RF_AddrValL1 & 0XFFF0 ;           //记录 RF 地址,低四位为按键值
                                                //存储到EEPROM
                        StrTemp[0] = MyRF_AddrH >> 8 ;
                        StrTemp[1] = MyRF_AddrH & 0X00FF ;
                        StrTemp[2] = MyRF_AddrL >> 8 ;
                        StrTemp[3] = MyRF_AddrL & 0X00FF ;
                        Write_eeprom_Byte(EEPROM_RF_ADDRH,StrTemp,4) ;

                                                MulBeepFlag = 2 ; // 叫2声
                                                MathCodeFlag = NOT_MATCHING_CODE ; //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
                    MatchTimes = 0 ; // 按下匹配次数
#ifdef   DEBUG_MODE
                    UartSendByte(MyRF_AddrH>>8);
                                        UartSendByte(MyRF_AddrH>>0);
                                        UartSendByte(MyRF_AddrL>>8);
                                        UartSendByte(MyRF_AddrL>>0);
#endif
                                }
                        }

                }
                else  //不在对码中,按键可以点灯
                {
                if(POWER_OFF == PowerMode)  //关灯状态下
                        {
                                if(rf_ture)   //按键短按
                                {
#ifdef   DEBUG_MODE
                        UartSendByte(rf_addh_old>>8);
                                        UartSendByte(rf_addh_old>>0);
                                        UartSendByte(rf_addl_old>>8);
                                        UartSendByte(rf_addl_old>>0);
#endif
                                    rf_ture=0 ;
                                        KeyModeLongCnt=0 ; //模式键 长按计数
                                        if( ( rf_addh_old == MyRF_AddrH ) && ( ( rf_addl_old & 0XFFF0 ) == MyRF_AddrL ) )  //遥控地址位(高6位位地址位)与预设地址一致
                                        {
                                        key_val = 0 ;
                                        key_val = rf_addl_old & 0x000F ;
                                                if( KEYA == key_val )  //开关键按下
                            {
#ifdef   DEBUG_MODE
                                UartSendByte(0x0A);
                            BeepFlag = 1 ;  //叫一下
#endif
                                PowerMode = POWER_ON ; //开灯状态
                                                        SetLightCold(ColdLightLevel) ; //调节冷光灯光亮度,传入参数为亮度等级0-255
                                                        SetLightWarm(WarmLightLevel) ; //调节暖光灯光亮度,传入参数为亮度等级0-255
                            SelWarmColdVal = BOTH_WARM_COLD ; //开灯时默认两者一起调整
                            KeyOnOffLongPressUpFlag = 0 ; //清除在关灯下误触发的长按按钮,留下的长按抬起信号
                            TouchKeyDirection = TOUCH_PLUS ; //上电默认 触摸按键长按亮度加
                            }
                                        }

                                }
                if(KeyOnOffLongPress)  //触摸按键长按
                {
                    SetLightCold(ColdLightLevel) ; //调节冷光灯光亮度,传入参数为亮度等级0-255
                                        SetLightWarm(WarmLightLevel) ; //调节暖光灯光亮度,传入参数为亮度等级0-255
                }
                if(KeyOnOffLongPressUpFlag) //触摸按键 长按后抬起
                        {
                            KeyOnOffLongPressUpFlag = 0 ;
                    SelWarmColdVal = BOTH_WARM_COLD ; //开灯时默认两者一起调整
                    KeyOnOffLongPressUpFlag = 0 ; //清除在关灯下误触发的长按按钮,留下的长按抬起信号
                    TouchKeyDirection = TOUCH_PLUS ; //上电默认 触摸按键长按亮度加
                    PowerMode = POWER_ON ; //开灯状态
                        }

                        }
                else //开灯状态下
                {
                                if(KeyOnOffLongPress)  //触摸按键长按
                        {
                            if(TouchKey4msCnt>5) //20ms一次
                            {
                                TouchKey4msCnt = 0 ;
                                if( TOUCH_PLUS == TouchKeyDirection )
                                {
                                    if(WarmLightLevel < MAX_LIGHT_LEVEL)  //还不是最大亮度等级
                                    {
                                        WarmLightLevel++; //亮度加1
                                    }
                                    SetLightWarm(WarmLightLevel) ; //更新亮度

                                    if(ColdLightLevel < MAX_LIGHT_LEVEL)  //还不是最大亮度等级
……………………

代码:

网友A:
好东东,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或者说明一下电路连接

网友B:
原理图可以分享一下吗,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