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按键来调整红绿灯的时长,求思路 目前想的是按键输入直接套到记时的程序里

楼主(2021-07-03):
主要问题是,师傅要求要从外部按键来调整红绿灯的时长,怎么整不太会,目前想的是按键输入直接套到记时的程序里,还不知道行不行,各位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A:
设定一个全局变量,按一下,这个变量加一下
延时根据这个变量来延时,这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void main()
{
        KeyInc=1;//0 = Push
        KeyDec=1;//0 = Push
        KeyIncOld=1;
        KeyDecOld=1;
        ScanCNT = 0;
        LightOnTime = 5000;//Unit = ms
        LightRed = 0;//0 = On, 1 = Off
        LightGreen = 1;//0 = On, 1 = Off

        while(1)
        {
                if(ScanCNT++ > 100)
                {
                        ScanCNT = 0;
                        if(KeyIncOld && !KeyInc)
                        {
                                LightOnTime+=1000;
                        }KeyIncOld = KeyInc;
                        if(KeyDecOld && !KeyDec)
                        {
                                LightOnTime-=1000;
                        }KeyDecOld = KeyDec;
                        if(millis > LightOnTime)//millis在一个毫秒定器时中断中不断加一
                        {
                                millis = 0;
                                LightRed = !LightRed;
                                LightGreen = !LightGreen;
                        }
                }
        }
}

网友C:
红绿灯的时长可以存在红绿寄存器中(存储器就行)
你只要考虑如何通过外键修改红绿寄存器中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然后按键按下后,可以直接对这个变量操作(加减),然后红绿灯倒计时就显示这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