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继电器控制电路问题,仿真可以 实物不行

楼主(2021-07-03):
大佬们,我这个继电器控制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做出电路板出来实现不了功能,大佬们可以帮忙看看错哪了嘛,谢谢

ad原理图

ad原理图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
对于任何的继电器,它的供电两头是一定要有一个继流二极管的,就是反接的一个二极管,哪怕是3.0V的电路也要
至于"仿真可以,实物却不行",实在无话可说了
模拟炒股赚钱了,你就真的赚钱了吗?

网友B:
测下放大倍数,然后你查SRD05VDC线包电流,自己算下你的驱动电流够不够。

网友C:
描述一下出问题的现象。

网友D:
请具体说明问题。 顺便说一句,正如楼上所指出的,继电器线圈需要续流二极管。

网友E:
三极管与继电器的PCB管脚一定要和原理图中的元件管脚对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