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作品名字:简易声光报时时钟(12小时和24小时可转换)
功能:六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
二十四小时制和十二小时制可切换
十二小时制红灯亮,二十四小时制红灯灭
当时间在凌晨0点~中午12点之间时,黄灯亮,此时按切换按键数码管的示数不会变化
制作说明:P0接数码管段选,P2低6位接数码管位
**************************************************************/
#include<reg52.h> //包含库文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宏定义,就是定义ui代替unsigned int,方便下面程序调用
sbit LED=P3^2;//定义LED
sbit key0=P3^3;//定义小时切换按键
sbit key1=P3^4;//定义调小时按键
sbit key2=P3^5;//定义调分钟按键
sbit key3=P3^6;//定义秒清零按键
sbit wan=P3^7;//上下午指示灯
uc min,hour,sec,num;//分钟,小时,秒,定时器计时变量
bit bdata zhi;//小时制标志位
uc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1,2,3,4,5,6,7,8,9,.*///共阴极编码
void delay(ui x)//延时函数,大约延时1ms
{
ui i,j;
for(i=0;i<x;i++)
for(j=0;j<121;j++); //执行121次大约延时1ms
}
void display()//扫描显示函数,高位到低位
{
P0=tab[hour/10];//小时数据是一个两位数,除以10得到的商是十位数,然后调用数组内的对应数字的编码赋值给P0口,显示对应数字
P2=0xdf;//11011111 选择对应位
delay(1);//延时
P2=0xff;//关闭位选
P0=(tab[hour%10])|0x80;//给第二位后加“点(段选接线最高位是小数点,所以就按位或0x80就是在最高位赋值1,就是显示小数点)
P2=0xef;//11101111
delay(1);
P2=0xff;
P0=tab[min/10];
P2=0xf7;//11110111
delay(1);
P2=0xff;
P0=(tab[min%10])|0x80;//给第四位后加“点”
P2=0xfb;//11111011
delay(1);
P2=0xff;
P0=tab[sec/10];
P2=0xfd;//11111101
delay(1);
P2=0xff;
P0=tab[sec%10]; //秒数据是一个两位数,%是取余运算,就是除以10的余数,得到个位数字
P2=0xfe;//11111110
delay(1);
P2=0xff;
}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开关接地
{
if(key0==0) //检测到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key0==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LED=~LED; //LED取反操作
zhi=~zhi; //小时制取反
if((hour>=12)&&(zhi==0))//小时大于等于12点时,且小时制等于0,也就是12小时制
hour=hour-12; //将当前小时数据减12赋值给hour
}
if((zhi==1)&&(wan==1))//小时制为24小时。是下午时
{
hour=hour+12;//将小时数据加12赋值给hour
}
}
while(!key0) display();//判断是否松开,按键不送开时,key0是0,取反就是1,一直成立,就一直执行后面的显示函数,按键松开就跳出
}
if(key1==0) //加小时按键按下
{
delay(5);
if((key1==0)&&(zhi==0)) //12小时制
{
hour++; //小时加
if(hour==12) //加到12点
hour=0; //小时清零
wan=~wan; //切换上下午
}
}
if((key1==0)&&(zhi==1)) //24小时制
{
hour++; //小时加
if(hour==24) //加到24点
hour=0; //清零
}
while(!key1) display();//判断是否松开
}
if(key2==0) //分加按键按下
{
delay(5);
if(key2==0)
{
min++; //分加
if(min==60) //加到60
min=0; //分清零
}
while(!key2) display();//判断是否松开
}
if(key3==0)//秒清零按键
{
delay(5);
if(key3==0)
{sec=0;} //秒清零
while(!key3) display();//判断是否松开
}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函数
{
sec=0;//一通电,显示12:30:00
min=30;
hour=12;
LED=1; //led点亮
zhi=1; //默认是24小时制
wan=1; //下午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值50ms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开关
}
void shizhi() //小时制函数
{
if(hour>=12) //小时能加到大于12点,说明是24小时制
wan=1; //却换到下午
if((hour<12)&&(zhi==1))//小时小于12并且是24小时制
wan=0; //切换到上午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进入循环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keyscan();//扫描是否有键按下
shizhi(); //小时制函数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进入中断后重新赋初值50ms
num++; //变量加
if(num==20) //加20次就是1s
num=0; //变量清零
sec++; //秒变量加
if(sec==60) //秒加到60
sec=0; //秒清零
min++; //分加
if(min==60)//分加到60
min=0; //分清零
hour++;//小时加
if((hour==12)&&(zhi==0)) //小时加到12,小时制为12
wan=~wan; //切换上下午
hour=0; //小时清零
}
if((hour==24)&&(zhi==1)) //小时加到24,小时制为24小时制
{
hour=0; //小时清零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