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出了蓝牙小车,请问如何添加PWM调速功能呢?

楼主(2021-07-03):
现在有用L298N驱动模块,就只实现最基本的蓝牙控制前后左右,期望能有加上PWM调速的完整代码和接线指导

网友A:
可以用这个

网友B:
什麼型號單片機?有硬件PWM嗎?

网友C:
这款只能控制转速,不支持控制正反转。

网友D:
单片机的一个引脚接到L298的使能端,然后输出pwm波就可以控制速度,

网友E:
单片机输出PWM到电机驱动模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