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单片机模数转换问题

楼主(2021-07-04):
四个电阻串联,用STC8G1K08A单片机的P3^0口做模数转换ADC,用万用表测 2  3  4 点的电压,分别为 1.25V,2.50V,3.75V 按照理论,这三个点的模数变换数值应该为 256, 512, 768 ,实际显示的是250,377,440,除去变换的误差,这和理论值差的也太多了,程序是按照厂家提供的例程编写的,电路上的5V电压直接取自单片机的VCC和GND.测量时就是直接用杜邦线连P3^0口和 2 3 4 点,没有串限流电阻,也没有并分流电阻,这是程序出了问题还是电路出了问题?求论坛里的大神给指点一二。

网友A:
给你一个应用实例参考,因电池供电,P3.2既作ADC输入,也作中断唤醒。ADC检测压力传感器信号,当无压力达到一定时间,进入休眠。一旦有压力MCU唤醒正常工作。你的问题可能是ADC转换结果寄存器设置不当。
//STC8G1K08A工作电压范围1.9~5.5V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define ceiling 636 //上限
//#define floor   923 //下限
sbit LED_R=P5^4;
sbit LED_G=P5^5;
//sbit AVDD =P3^3;

uint code table[36]={
923         ,//        0
915         ,//        1
907         ,//        2
898         ,//        3
890         ,//        4
882         ,//        5
874         ,//        6
866         ,//        7
858         ,//        8
850         ,//        9
841         ,//        10
833         ,//        11
825         ,//        12
817         ,//        13
809         ,//        14
800         ,//        15
792         ,//        16
784         ,//        17
776         ,//        18
768         ,//        19
760         ,//        20
751         ,//        21
743         ,//        22
735         ,//        23
727         ,//        24
719         ,//        25
710         ,//        26
702         ,//        27
694         ,//        28
686         ,//        29
677         ,//        30
669         ,//        31
661         ,//        32
653         ,//        33
645         ,//        34
636    };//35

bit flag=0;//完成标志
//uchar i;
uint CY_ADC;//采样值
uint time;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读取ADC结果
----------------------------*/
void GetADCResult()
{        //ADC 控制器  电源  启动  完成  --   15通道模拟选择位
        //ADC_CONTR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static uint count=0;
        static uint PJZ_ADC=0;                //累加10次采样的变量1

        count++;
        if(count==1)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if(count>=2&&count<=11)
        {
                ADC_CONTR|= 0x42;       //启动AD转换,P3.2 ADC输入
                _nop_();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PJZ_ADC+=(ADC_RES<<8|ADC_RESL);         //累计10次读取10位ADC结果
        }
        if(count==11)
        {
                CY_ADC=PJZ_ADC/10;
                PJZ_ADC=0;
                ADC_CONTR = 0x00;                //关闭ADC
                flag=1;
        }
        if(count>=10)//200ms
                count=0;
}

void main()
{
        P3M0 = 0x00;        //设置P3.2为ADC口
        P3M1 = 0x04;        //设置P3.2为ADC口
        P5M0 = 0x00;
        P5M1 = 0x00;
        P_SW2 |= 0x80;                //打开
        ADCTIM = 0x3f;          //设置 ADC 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关闭
        ADCCFG = 0x27;           //设置ADC结果右对齐,速度为512系统时钟        ADCCFG = 0x0f;  //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 /2/16/16
//        ADC_CONTR = 0x80;  // 使能 ADC 模块
        Timer0Init();
  //ADC配置寄存器 --  --  格式控制  --   速度控制位
  //   ADCCFG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while (1)
        {
                if(TF0)
                {
                        TF0=0;
                        GetADCResult();
                        if(flag==1)
                        {
                                flag=0;
                                if(CY_ADC>table[0])
                                {
                                        time++;
                                        LED_R=1;
                                        LED_G=1;
                                }
                                else if(CY_ADC>table[0] && CY_ADC<table[36])
                                {
                                        time=0;
                                        LED_R=1;
                                        LED_G=0;
                                }
                                else if(CY_ADC<table[36])
                                {
                                        time=0;
                                        LED_R=0;
                                        LED_G=0;
                                }
                                if(time>=15000)
                                {
                                        time=0;
                                        P3M1 = 0x00;//设置P3.2为准双向
//                                        AVDD = 0;
                                        TR0 = 0;//关闭定时器
                                        EX0 = 1; // 使能 INT0 中断 , 用于唤醒 MCU
                                        EA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PCON = IDL;  //MCU 进入空闲(省电)模式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EX0 = 0; // 关闭 INT0 中断
        EA = 0;        // 关闭总中断
//        AVDD = 1;
        P3M1=0x04; //设置P3.2为ADC口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网友B:
代码呢?
STC8G1K08A这个IC容易受干扰,特别是电路中有高频信号的情况下
在ADC的采样输入一定要有一个104以上的电容,而且得是靠近端口的
单片机的VCC一定在做好滤波,104电容一定要靠近VCC
GND不能到处乱跑

网友C:
这个问题许多人会遇到,其它很多人不知道原因。
多路AD采样系统中有一个采样电容。系统会对电容上的电压进行对分试探转换,系统希望电容上的电压不要跳动,否则影响AD对分计算。于是系统在转换时会断开采样电容与外界的联系(本处AD是不是这样处理就不清楚了),这就需要切换采样通道后,稍等一下,待采样电容上的电充、分完全后,再下令开始采样!!!
楼主试试看:切换采样通道后,等50ms,再下令转换电压。改变等待时间,看看AD值有何变化?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我想做个小对讲机,限于体积,选用STC8G1K08A做控制芯片,它的IO口只有六个,去掉两个串口,再去掉三个用于功能选择按键的IO口,就剩一个IO口,只能用LED的闪烁频率来显示功能选择项,显得很LOW,后来发现了一个例子,按照他的思路,精简了一下,就三个选择项,装上后就是这个样,电压和ADC数值不成比例。我自己总结的原因是 ADC有内阻,接上后相当于并联,可能影响读数,也有可能是我的十位ADC结果转换成十进制数的计算方法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设置ADC各个寄存器的时候没有仔细看说明书,直接按照例程搬过来的,可能某个寄存器的高位或低位没设置,造成读数不准。
    但是,按照这个电路,每个按键的读数都比较稳定,目的已经达到了,先不探究具体原因了,节省下来的IO口,我弄了个IIC的OLED显示屏,用来显示频率,音量,亚音,话筒灵敏度等等,就显得很高大上了。想想还有一大堆的字模 bmp要自己画,脑袋都大了。
  再次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受益匪浅。希望以后能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