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长期并联6个串联的4007

楼主(2021-07-04):
对锂电池有危害吗?放电电流3.9V/3毫安,3.0V/0.18毫安。6个4007可以限制电池充电电压不会超过4.2V?复测,2.8V时6个二极管正向电流只有0.2mA(锂电池充电电流50-0.2mA=49.8mA),4.0V时已达15mA(锂电池充电电流降为50-15=35mA),4.2V时锂电池充电电流会更小(待测)。充电后锂电池对二极管的放电是个问题,,,,

网友A:
会不会过度放电

网友B:
不单是危害,更是危险。放电无所谓,我说的是充电。现在的各种类型的锂电对充电的限制电压要求都非常严格,6个串联的4007 可以达到4.5V以上(与你所用电源有关,虽然说单个4007的导通压降标称约0.7V),远高于3.7V锂电的限制电压,很容易鼓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单是危害,更是危险。放电无所谓,我说的是充电。现在的各种类型的锂电对充电的限制电压要求都非常严格, ...

小电流环境:用824电容220V降压(恒流值约50毫安)桥式整流后输出的正负极正向并联6个串联的4007,实测6个二极管电压4.1V。再并联3.7V锂电池,根据锂电池的实时电压,6个二极管的端电压会被拉低,正向电流变小。也就是说50毫安的恒流值分配给锂电池了(锂电池充电电流和6个4007二极管的电流之和恒定在50毫安),随着锂电池充电电压的提高充电电流减小,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不断增大,最后会不会达到4.1V的平衡状态?或者说锂电池电压不会超过4.1V?

楼主:
锂电池电压降到3V放电电流很小了。如果3V时放电电流不大于50微安就比较理想了。

网友C:
同你说有危险当然是有依据的!没看到这几些天新闻说的火灾?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D:
1、4007上的压降要依据自身的特性曲线。注:5楼的曲线,不一定就是你所用的那个二极管的曲线。
2、特性曲线随温度会变化,这一点不宜掌控!!
3、楼主这样做是可以的,但要解决以下问题:
3.1、强冲时,二极管上不能有电流。否则会浪费充电电流,强充失效。
3.2、电池移除时,电流会部流向二极管,请考虑这时要不要做处理。
3.3、锂电充满后,长期过充存在安全问题,你希望这时二极管起作用,则稳压点必须准,这一点不易做到:一来你用的是二极管正向特性,正向特性曲线不陡峭,所以在此点之前之后都会有漏电。二来温度对曲线的影响很大,不太好把控这个关键点。
楼主的许多想法(很多贴子)思路都很独特而且方向都是正确的,楼主是有思想的人,维修当是一把好手。
当然设计大师们也不傻,这此问题他们也考虑了,只是解决方案与楼主差异较大。这与双方对器件理解有关。
支持一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007上的压降要依据自身的特性曲线。注:5楼的曲线,不一定就是你所用的那个二极管的曲线。
2、特性曲 ...

谢谢!温度因素确实很讨厌。拆解一个4V酸电池电容降压充电LED手电筒用的824电容(实测恒流值大约50毫安)。电池已经坏了,拟换3.7V锂电池。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4.2-4.3V,用6个4007串,50毫安电流时端电压4.1V。这时如果并联待充锂电池,势必拉低电压(恒流值50毫安基本不变)电流大致分配可由4007伏安曲线得到,随着锂电池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势必减小(二极管电流增大)。极端情况:2.8V时锂电池充电电流也不会大于50毫安,4.1V时充电电流一般1毫安以下,即使数十小时的充电电流对锂电池伤害不大。缺点是充电时间过长,一般很难充满(废物利用无所谓不影响基本使用)。以上分析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敬请指教。。

楼主:
2.8V时放电电流只有0.2毫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单是危害,更是危险。放电无所谓,我说的是充电。现在的各种类型的锂电对充电的限制电压要求都非常严格, ...

4,2V时锂电池的充电电流只有不到20毫安了,

楼主:
锂电池电压降到3V并联6个4007电流很小了,仅有0.2毫安左右

网友E:
理论上一个硅PN正向压降约0.7V,但串在一起的6个PN,可就不定是4.2了,PN是非线性的。你可以实测一下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温度因素确实很讨厌。拆解一个4V酸电池电容降压充电LED手电筒用的824电容(实测恒流值大约50毫安) ...

如果这样,为什么不考虑买一个锂电池充电模块?1元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去掉原电路板中的交流部分或者闲置不用,直接将锂电池与充电模块置入原电池位置就很划算的,我改装过多只电蚊拍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