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管的钳位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7-04):
关于二极管的管压降,钳制作用,串行电路上电压不是按照电阻分配的吗?为什么二极管的压降能始终保持在0.7,它要是和电阻并联二极管就起主导作用。这是为什么呢?不要说这是二极管特性,最好说的具体点,

网友A:
二极管的钳位有保护电路作用。

二极管钳位保护电路是由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组成的,一次只能有一个二极管导通,而另一个处于截止状态,那么它的正反向压降就会被钳制在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0.5-0.7以下,从而起到保护电路的目的。

网友B:
这还真是二极管的特性。只不过应该说:二极管在其导通后才起主要作用,之前则是电阻起主要作用(准确说是电阻与二极管导通前的漏阻并联)

网友B:
任何一个普通二极管,在对它加上的正向电压达到一定值(导通压降,鍺管0.3V,硅管0.7V。二极管导通前可看成是个大电阻)时,就基本不会再增加了,这还真是二极管的特性。再说就是:二极管就是一个PN结,PN结就是一个小电场,这个小电场的方向是由二极管的负极指向二极管的正极。因此,在二极管上所加的正电压削弱了这个小电场直至完全导通。至于导通后的压降为什么是定值,我也不知道。

网友C:
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不要说这是勾股定理!

网友D:
这是二极管内部材料及制作工艺决定的。如果你要深入了解,可以找着方面的资料看看。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特性,合理利用就好了,没别要任何事情都深挖到底。当然,如果你兴趣就是这个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E:
可以看一些基础书籍,就能知道并不是一直保持在0.7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一些基础书籍,就能知道并不是一直保持在0.7V.

楼主要求不要用二极管的特性!而是希望解释为什么是0.7V(实际上根据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不同,可能在0.55-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个普通二极管,在对它加上的正向电压达到一定值(导通压降,鍺管0.3V,硅管0.7V。二极管导通前可看成 ...

就想知道它为什么是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求不要用二极管的特性!而是希望解释为什么是0.7V(实际上根据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不同,可能在0. ...

不是说为什么是这个数值,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能钳制电压,也不要就说是二级管的特性,我想知道具体是什么特性

楼主:
为什么它和电阻并在一起电阻的压降要随二级管

网友F:
为什么不能说这是二极管的特性呢?
导通之后它的压降就保持在一个大概0.7V,正如楼上说的0.55-1.2V之间,这就是它的特性呀!
这个二极管并联在一个输入引脚,导通之后它的压降就保持在0.55-1.2V之间了,这个引脚的电压也会保持在这个值之间了!

网友G:
因为的一般的PN结的内建电场大概在0.7V左右,外加电场会削弱内建电场,当外加电场也到0.7V左右的时候,二极管PN结几乎等效于一根导线,所以电压会固定在0.7V左右,这个是PN结的固有属性,与材料和工艺有关

网友H:
这就是二极管的特性啊。还能是什么?

网友I:
材料决定,PN二极管特性决定的啊,根据U-I曲线就能看出来。

网友J:
二极管由负掺杂(多余电子)和正掺杂(缺乏移动电子)区域组成。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掺杂了向(半导体)添加杂质以产生所需的电气特性,但这些区域是中性的。
来自负掺杂区域的电子迁移到正掺杂区域,在那里它们可以填充空位。
现在正掺杂区域带负电。 迁移一直持续到电荷分离产生的电场足以抵消迁移效应。 这发生在取决于材料组合的特定场强下,并且略微取决于温度。

要使二极管导电,你首先需要克服这个电场。
因为这是将耗尽区压缩到零宽度所需的电压,这与电子在不平衡主导迁移之前靠近正掺杂区域时可以漫游的距离有关。
每种半导体材料都有自己的基本电压,硅为 ~0.65v,锗为 ~0.3v。
我什至不知道 碳化硅 (SiC) 或 氮化镓(GaN) 或其他高科技半导体是什么,但它们也会有一些基本电压。

我要补充一点,这个耗尽区是半导体器件的基本结构,是它们“工作”的原因。 当以一种极性施加电压时,耗尽区会缩小,电流可以更容易地通过该区(和二极管)。 当以相反的方向应用时,该区域会扩大,并且电流通过变得更加困难。

除了二极管的组成之外,肖特基二极管是用金属-半导体结而不是半导体-半导体结制成的二极管,这有助于降低正向电压(尽管它还有其他重要差异,例如更高的漏电流)。 不同的金属也会改变正向压降。

更准确地说,正掺杂半导体并不缺乏电荷载流子——它们是电子空穴,根据量子力学,它们具有电荷和质量。 它们是“电子耗尽”(掺硼)半导体中的多数载流子。

原理是价带中的隧穿,与导带中的规则流动相反。 因此,它们具有更高的有效质量,并且效率往往稍低——但效率并不高,尤其是现在。

查找二极管 IV 曲线(像这样)。 您会看到它的电压降随着通过它的电流的增加而缓慢增加。 一旦电流达到某个点,电压在很宽的电流范围内相对恒定在 0.7V 左右。 由于我们通常在该电流范围内工作,因此很容易说它有 0.7V 压降作为一阶近似值。

这是常用高功率二极管的电压-电流数据(来自实际数据表!)

图形

你可以看到改变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会改变二极管电压。 --> 二极管电压并不总是 0.7V
你还可以看到,改变二极管的结温 (“Tj”) 会改变二极管电压。 --> 二极管电压并不总是 0.7V。

永远不要停止问这样的“愚蠢的问题”,永远! 这些问题让我在工作中得到了加薪和许多赞美。 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会更好”,但不要害怕问你不知道的简单问题,而且不要害怕说你不知道,这对于工程师来说真的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 在学校和现实世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的一般的PN结的内建电场大概在0.7V左右,外加电场会削弱内建电场,当外加电场也到0.7V左右的时候,二极 ...

要的就是这种答案,谢谢

网友K:
PN节正向导通0.7V还是多少伏,是由PN结的材料决定的, Si材料的PN是0.7V

网友L:
钳位的意思就是把位置卡住,在电路中就是限制电压,英文名:Clamp diode。是把输入电压变成峰值钳制在某一预定的电平上的输出电压,而不改变信号。工作原理同样是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1、当二极管负极接地时,则正极端电路的电位比地高时,二极管会导通将其电位拉下来,即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或零电位以下(忽略管压降)。

2、当二极管正极接地时,则负极端电路的电位比地高时,二极管会截止,其电位将不会受二极管的任何影响。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说为什么是这个数值,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能钳制电压,也不要就说是二级管的特性,我想知道具体是什么特 ...

普通二极管的结电压是0.2~0.7V,这是PN结的厚度及特性而言,稳压二极管也是钳位二极管,你了解一下。

网友N:
当施加在二极管上的电压增加并超过一定量时,二极管电流呈指数增加,但压降几乎保持不变。 此功能用于将电压钳位在某个值

网友O:
能够把输入输出信号的波形的某一部分固定在选定的电平上的电路,称为钳位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由负掺杂(多余电子)和正掺杂(缺乏移动电子)区域组成。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掺杂了向(半导体)添 ...

一切问题都应该自己先去找答案,当无解时才可以求教。这样一来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二来也不会显得自己愚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切问题都应该自己先去找答案,当无解时才可以求教。这样一来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二来也不会显得自己愚蠢 ...

你感觉浪费时间就别在这打字呀,打了半天自又不教别人,你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由负掺杂(多余电子)和正掺杂(缺乏移动电子)区域组成。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掺杂了向(半导体)添 ...

感谢,很少有人说这种本质,大都说一句这就是特性,我也知道是特性,我想了解是什么特性

网友P:
我使用多年的接于市电的电源指示电路,由于钳位作用,发光二极管不易损坏。

网友Q(2021-08-05):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由负掺杂(多余电子)和正掺杂(缺乏移动电子)区域组成。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掺杂了向(半导体)添 ...

我就想知道大神,你这个回复怎么这么牛,配服呀!

网友R:
楼主要想在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 回过头来再学模电吧   这是干这一行的基础。没有基础你就会缺一大块对未来很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