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人体传感器接入单片机时低电平变为20V

楼主(2021-07-04):
本人使用一个24V的人体感应传感器接入STC12C5A60S2的IO口,因为买的工控板,IO口已经自带了光耦隔离EL817。

使用过程中发现,IO口并不能收到单片机的信号。测量电压发现,24V传感器不接单片机时,高电平接近24V,低电平接近0V。但是,一旦接入单片机IO口,测量未进光耦之前,高电平接近24V,低电平接近20V。测量进入光耦后,高电平接近5.3V,低电平接近5V。

求大神指点问题所在,谢谢

io口

io口

网友A:
你这个STC12C5A60S2是做成PLC那样的光耦输入?不管是PLC这一头还是传感器那一头,都有极性要求的,不是随便接上去就行的。

网友B:
光耦这边有上拉啊,传感器低的时候电流不够,所以接上后低的时候也有20V;另外,光耦接单片机IO端也有上拉的,所以20V时对应5V没错的。没看到传感器的电路,要不你加个下拉试试?

楼主:
后来将传感器的开关端分别接单片机的IO口和-24V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开始接的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STC12C5A60S2是做成PLC那样的光耦输入?不管是PLC这一头还是传感器那一头,都有极性要求的,不是随便 ...

后来将传感器的开关端分别接单片机的IO口和-24V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开始接的是+24V。

楼主:
传感器的接线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后来将传感器的开关端分别接单片机的IO口和-24V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开始接的是+24V。

就是极性问题,你的这个传感器看图是触点直接输出,不需要考虑,但是PLC那头需要考虑,按你的描述那就是输入的公共端是负极,也就是光耦发射的阳极是接VCC,阴极作为输入点。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