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59芯片上电烧坏

楼主(2021-07-04):
12V转5V电路,电路布局如上图所示,一接上12V电源芯片就会急剧发热,时间稍长就会烧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为什么输入只有两个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入只有两个104?

是不是输入电容太小导致的,我看别人输入电容用一个的也有

网友B:
1、先用万用表准备好测量输出电压,而后再上电,随即关断。目的防止芯片长时受热。
2、判断输出是否正常,不正常就先找原因,正常收可以再加电压。
注:万用表判断是不精确的,用示波器最好,可以看到纹波。纹波太大也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用万用表准备好测量输出电压,而后再上电,随即关断。目的防止芯片长时受热。
2、判断输出是否正常, ...

好的,我试下,谢谢

网友C:
输入电容弄个100uF 25V,D2上肖特基二极管 B230A-13-F.通电前,测量VBTN与GND之间是否短路,电阻阻值是多少.看着电路没啥大问题,自己从PCB找找.在一个,你这PCB上的GND弄成全包的那种铺铜,不要弄这四根小的接触点。规则调好了,别本身某2个地方做板就碰一起了。从图看,怎么感觉最上边左侧的元器件脚与另一个铜皮挨着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