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显示要用74hc573锁存器呀?

楼主(2021-07-04):
温控风扇里数码管显示电路用到了锁存器,为什么用呀?求大佬解释解释

网友A:
总线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复用。

是增加io口嘛?

网友B:
節省IO口

网友C:
为什么你一定要加74hc573,不加了就玩不转了么?多学学别人有实例!数码管是最基础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一定要加74hc573,不加了就玩不转了么?多学学别人有实例!数码管是最基础的东东!

因为我想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呀,因为别人有用到它,所以想知道使用锁存器的优势是什么呀

网友D:
加不加,取决于你的硬件设计。不加的方案也是有的。

网友E:
I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的话太浪费资源了,一个数码管就占用8~9个IO口,一个89C52才多少个IO口,都驱动数码关去了别的功能就没有IO口用了

网友F:
无非就是下面几个:
1,成本,同型号的单片机,多IO的可能要比少IO的贵上一两块钱,而锁存器才几毛钱
2,线路,有的是两块组合板,有的是不好布线,用锁存器能省掉不少的线,特别是多块PCB组合板的情况下,只连接几根线就可以了
如果是直接驱动,比如是4位显示,那就是要12根线了,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增加了维修维度和生产难度
3,设计者,有的人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个,很多教材都是用这个的,所以,它就是顺手了,如果我用这个已经很顺手了,何必要去搞别的电路呢?这是给自己找事吗?
这种现象还出现在ADC0832上,一个8位的ADC,比带12位ADC单片机本身还要贵
我见过有人问用STC8A4K怎么控制ADC0832的.........

网友G:
锁存器的最主要作用:
1:缓存
2:完成高速的控制其与慢速的外设的不同步问题、
3:是解决驱动的问题(提供的电流比51IO口输出电流大)
4:拓展I/O口

网友H:
事实上没有用的必要了,会玩端口复用就能轻松解决!如果解实想了解,去多看看郭天祥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I:
锁存器的作用:与外设的速度不同步 你这个例外    不用写扫描程序  减少资源的浪费    扩展I/O口    增大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事实上没有用的必要了,会玩端口复用就能轻松解决!如果解实想了解,去多看看郭天祥的教程就好了

好的谢谢,就是我发现有点显示电路是用三极管链接有的是用锁存器,想知道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无非就是下面几个:
1,成本,同型号的单片机,多IO的可能要比少IO的贵上一两块钱,而锁存器才几毛钱
2,线路, ...

其实就是你说的第3点,设计者只会这个。因为根据你说的第2点,应该用74HC595才对。

网友J:
不一定需要 我们人人学会单片机 就是用595 也可以驱动数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