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计算器汇编语言除法那部分

楼主(2021-07-04):
用汇编编写计算器,AMPIRE12864和矩阵键盘、51单片机,请问除法那里汇编程序如何考虑(包括小数点),前面的都解决了,这里苦苦没有思路,求解答

网友A:
准确的说:汇编语言除法中没有小数点这一说!!!
小数的只是人为的约定。
你的约定方式不同,处理的方案也不同。这里给出一种方案供你参数:例如:两个字节除以一个字节。
1、先将被除数由两个字节扩充成三个字节,也即扩大了256位。增加的一个字节放在末尾且清0。
2、计算三个字节/一个字节,商=3个字节中(全当整数处理,无小数)。
3、取商中的前两个字节作为整数(舍弃一个字节,也即缩小了256倍),最后一个字节就作为小数。

网友B:
用汇编写计算器?你是个大神
汇编没有浮点型数据,就是没有小数点
汇编也没有正数负数,都是正数
超过256的除法只能用减法来代替
如果不是一定的需要,建议直接放弃.我已经开始放弃汇编,开始学C语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汇编写计算器?你是个大神
汇编没有浮点型数据,就是没有小数点
汇编也没有正数负数,都是正数

师傅要求。。哎

网友C:
51单片机多字节除法汇编语言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9137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