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51单片机定时器让AD在20ms内采样交流电40次

楼主(2021-07-04):
如何设定51单片机定时器让AD在20ms内采样40次?,需要过零检测吗

网友A:
根据你的设计要求、输入状况、以及需要达成的目的来决定。
能说出以上列出的东东吗?
记住:你的一切动作,都是围绕【目的】而做的。【目的】=???

网友B:
定时500微秒进中断转换一次

网友C:
20ms采样40次,那么一次采样需要多少时间算出来,用定时器,时间一到就在中断中采样一次就好了,要把问题分解开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s采样40次,那么一次采样需要多少时间算出来,用定时器,时间一到就在中断中采样一次就好了,要把问题分 ...

你好,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分享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s采样40次,那么一次采样需要多少时间算出来,用定时器,时间一到就在中断中采样一次就好了,要把问题分 ...

我是采集50Hz的交流电,前级已经作了处理成了半波电路,现在采集一个周期内的电压,选出最大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