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智能小车能同时有pwm调速和红外避障功能吗?

楼主(2021-07-04):
具体怎么弄呢

网友A:
可以的,我之前做过红外遥控+超声波的,我是在网上找的资料,使用Arduino这种自带pwm发生器的,端口可以直接输出pwm,我记得好像是3.5.9.11可以,程序里面直接写模拟量0-255,它会直接输出对应的pwm。避障功能单独写一个void,我用的是超声波模块,检测到前方有物体靠近直接调用避障模块,避障模块就是电机停止后退转向这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最重要的是,避障模块完成之后不要让车乱跑。

网友B:
不管用什么板子做都不难,而且如果循迹就必须调速否则速度太快,对循迹程序要求太高。不过你总要说你的硬件条件,才有有建议啊! 如果随便选,推荐arduino,它支持的库比较多,所以没有什么编程难度。

网友C:
一定能。
把PWM、红外当作两个事件来处理。
先编好PWM软件
再编好红外处理软件
轮流执行这两个软件就可以了。
要点:做PWM时不要影响红外软件的相应时间,做红外时不要影响PWM软件的相应时间。如果你能不用DELAY函数来做延时,基本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之前做过红外遥控+超声波的,我是在网上找的资料,使用Arduino这种自带pwm发生器的,端口可以直 ...

好的,不过用的是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用什么板子做都不难,而且如果循迹就必须调速否则速度太快,对循迹程序要求太高。不过你总要说你的硬件 ...

51单片机

网友D:
这个完全不冲突啊,pwm是定时器输出方波就行控制电机,红外遥控的话我记得某一个宝上直接就有那种模块,输出的都是数字量,单片机直接检测高低电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