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大小怎么选用?

楼主(2021-07-05):
如要屏蔽30M-50M的频率信号!需要怎么选磁珠大小!磁珠是怎么运用的!好像是100M下的阻值几欧母来标识这个怎么理解!30M下阻值有是多少

网友A:
【完全】屏蔽30M-50M的频率信号,无论磁珠如何选择都办不到!
磁珠与导线构成一个电感,与其说选磁珠,还不如说选电感。
如何选择:
1、查磁珠的手册,结合你用的导线,估算出形成的电感量。
2、根据电路的设计,确立需要多大的电感。
将1、2、相结合,命题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B:
高频干扰可用电容滤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屏蔽30M-50M的频率信号,无论磁珠如何选择都办不到!
磁珠与导线构成一个电感,与其说选磁珠,还 ...

您好!那这个电感有得根据什么参数来应用!方便提示一下吗!我对这两个元器件应用还是非常的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