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RC单片机+TEA5767的FM收音机(原理图+源代码)

楼主(2021-07-05):
方案是一个FM收音机,包含完整的原理图和源代码,拿回家马上就可以动手去做。该收音机基于STC89C52RC(STC89C52RC数据手册)单片机和TEA5767芯片设计,同时使用飞利浦的TDA1308音频功放IC,可以使用耳机收听,也可以接功放收听,音质不错,在实验室可以接受到十几个清晰的电台。主板也是一个很好的51单片机学习板,单片机的所有IO口已经在电路板上引出,方便实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2c.h>

#define max_freq 108000
#define min_freq 87500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0x29,0xc2,0x20,0x11,0x00};        //要写入TEA5767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0x2a,0xb6,0x40,0x11,0x40};        //要写入TEA5767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adio_read_data[5];        //TEA5767读出的状态
unsigned int default_pll=0x301d;         //0x29f9;        //默认存台的pll,95.8MHz
//unsigned int max_pll=0x339b;           //108MHz时的pll,
//unsigned int min_pll=9000;             //70MHz时的pll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unsigned int pl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int b)//1ms
{
for(b;b>0;b--)
{unsigned int i;
  for(i=0;i<300;i++)
   {;}
}
}

void radio_wri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iic_write8bit(0xc0);        //TEA5767写地址
    if(!iic_testack())
    {
        for(i=0;i<5;i++)
        {
            iic_write8bit(radio_write_data[i]);
            iic_ack();
        }
    }
    iic_stop();
}

//由频率计算PLL
void get_pll(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 unsigned int twpll=0;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HLSI位
    if (hlsi)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else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

//由PLL计算频率
void get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npll=0;
    npll=pll;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if (hlsi)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else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

//读TEA5767状态,并转换成频率
void radio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
    pll=0;
    iic_start();
    iic_write8bit(0xc1);        //TEA5767读地址
    if(!iic_testack())
    {
        for(i=0;i<5;i++)
        {
            radio_read_data[i]=iic_read8bit();
            iic_ack();
        }
    }
    iic_stop();
    temp_l=radio_read_data[1];
    temp_h=radio_read_data[0];
    temp_h&=0x3f;
    pll=temp_h*256+temp_l;
    get_frequency();
}

//手动设置频率,mode=1,+0.1MHz; mode=0:-0.1MHz ,不用考虑TEA5767用于搜台的相关位:SM,SUD
void search(bit mode)
{
    radio_read();
    if(mode)
    {
        frequency+=10;
        if(frequency>max_freq)
            frequency=min_freq;
    }
    else
    {
        frequency-=10;
        if(frequency<min_freq)
            frequency=max_freq;
    }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0]=pll/256;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2]=0x20;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

//自动搜台,mode=1,频率增加搜台; mode=0:频率减小搜台,不过这个好像不能循环搜台
/*void auto_search(bit mode)
{
    radio_read();
    get_pll();
    if(mode)
        radio_write_data[2]=0xa0;
    else
        radio_write_data[2]=0x20;
    radio_write_data[0]=pll/256+0x40;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3]=0x11;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radio_read();
    while(!(radio_read_data[0]&0x80))     //搜台成功标志
    {
            delay(1000);
        radio_read();
        //disp_freq(9,1);
                PutNum(frequency);
    }
} */

void main()
{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UART_Send_Str("调频收音机\n");
radio_write();
while(1)
{
          if(KEY1==0)
          {
           delay1ms(15); //延时15ms
           if(KEY1==0)
     while(KEY1==0);//等待按键释放
           search(1);
           radio_read();
     UART_Send_Str("目前频率\n");
     UART_Put_Num(frequency);
     UART_Send_Str("\n");
          }

    if(KEY2==0)
    {
     delay1ms(15); //延时15ms
     if(KEY2==0)
     while(KEY2==0);//等待按键释放
     search(0);
     radio_read();
     UART_Send_Str("目前频率\n");
     UART_Put_Num(frequency);
     UART_Send_Str("\n");
    }
}
}

资料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2-07-21):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B:
这么好的学习资料,一定要下。谢谢!

网友C:
我下载的PDF我原理图,

网友D(2022-11-29):
这样整下来不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