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编译汇编语言的时候 很多行都显示符号未定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05):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发张图片吗,这样问。。。

网友B:
因为真的未定义

网友C:
题主你好,你这样的提问。我估计没几个人会回答你的。
无图、无程序,怎么帮你? 好歹给点信息嘛! 那怎麽判斷到底問題出在哪裏呢

找提示的第一个错误,后面的是累记的,一般第一个错误改正后就没错误了

网友D:
你在程序开头就要把会使用到的变量声明,定义它的数据类型,未定义就是因为你没声明就直接使用了,计算机无法把它带入运算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提问忘了放图片了,这个我问了老师,老师问我LP1是啥,我不知道,他就说要定义LP1,怎么定义啊,我真的是单片机小白,怪我没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程序开头就要把会使用到的变量声明,定义它的数据类型,未定义就是因为你没声明就直接使用了,计算机无 ...

是这么个情况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你好,你这样的提问。我估计没几个人会回答你的。
无图、无程序,怎么帮你? 好歹给点信息嘛! 那怎麽 ...

对对对,是这样 谢谢啦 我这就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真的未定义

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提问忘了放图片了,这个我问了老师,老师问我LP1是啥,我不知道,他就说要定义LP1,怎么定 ...

要定义LP1,就是这个样  LP1: 定义啊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打开任意串口调试软件
;打开对应的串口,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
;设置波特率为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在发送栏输入任意数字或者字符串,点击发送,接收区能接收到相同的信息
;发送格式与接收格式必须相同,如都是字符或者都是十六进制格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23H
        AJMP RECEIVE          ;跳转到接收中断入口
        ORG 0030H

MAIN:   MOV TMOD,#20H         ;T1工作方式2
        MOV TH1,#0FDH         ;波特率9600
        MOV SCON,#50H         ;传口工作方式1,允许中断接受
        SETB EA               ;打开总中断
        SETB ES               ;打开串口中断
        SETB TR1              ;打开定时器1
        AJMP $

RECEIVE:
        CLR RI
        MOV A,SBUF            ;串口接收数据
        MOV R0,A
        MOV SBUF,A            ;将接收的数据再传送给计算机
        JNB TI,$
        CLR TI
        MOV A,R0

        ;送LED显示
        MOV P1,A
        RETI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共阳字码表

        END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提问忘了放图片了,这个我问了老师,老师问我LP1是啥,我不知道,他就说要定义LP1,怎么定 ...

你这个程序是哪里来的?KEIL的软件要设置显示行号,这样出问题看提示哪一行就好找了,网友们帮你也好说明哪个地方出问题。
MOV R2,#OFH报错,那个#号后面应该为0而不是O,类似的问题自己找;
你要求程序跳转到LP1处,可是你没有指定LP1在哪个地方,软件肯定报错;
程序不完整,其它报错的自己对行号查看;
需要用 ORG 0030H 指定START的起始地址,跳过所有的中断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