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错误 求帮助 谢谢

楼主(2021-07-05):
怎么改呀

网友A:
看第14行,voie是什么东西????应该是void吧,还有,如果你是想要声明一个函数的话,display(shi,ge)也是有问题的,声明函数括号了应该包括参数的类型和参数名,例如display(uint shi,uint ge)才对,你的参数类型都没有

网友A:
编译输出窗口都已经提示你了,.c文件 ,14行出现一个error也就是错误,代号c129,具体原因就是后面的missing";"before”display“再”display“前丢失”;“,去相应的位置看就好了,这种简单的错误百度一下很快的

网友B:
开头加上这两句

#define mian main
#define voie void

网友C:
关键字void写错了,另外,函数在声明的时候,要指定形参类型的

网友D:
地板兄弟这样会让小白养成坏习惯,还是找到错误原因及时修改,二楼已经给出答案。

网友E:
voie错了void,还有给个建议,代码写的规范点,建议命名规则使用大驼峰和小驼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