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4国产芯片无法掉电存储数据

楼主(2021-07-05):
各位论坛里的小伙伴,大家好!       最近在做一款设计,其中用到了24C04这个元件用来存储掉电数据,目的是下次开机的时候不用重新设置参数,像一些报警的上下限值,只要设置一遍就可以了,下次开机还是之前设置的数值。
      问题来了,线路完全一样的情况下,用国产的AT24C04时,不具备掉电存储功能,下次上电还是恢复初始值,但是用进口的就可以存储。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小伙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是否买到假货了

网友B:
不要从第一个位置开始写入,从后面一点的位置开始写入试试

网友B:
不要从第一个位置开始写入资料,从后面一点写入资料试试

网友C:
IIC时钟延时和写入时间延时增加10倍以上进行测试
如果可以保存,就是延时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24C04的时钟延时要求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行,再对比数据手册,仔细检察

网友D:
先看数据手册,确定地址是对的,确定读写速率是对的,确定硬件连接是对的。

网友E:
换进口的,如果好用说明你买到了假货,如果不好用,说明你的代码错了。

网友F:
这两个内存芯片是完全一样的吗? 您应该比较两者的数据表,以确保您可以更换旧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提出的意见,我去实践一下

网友G:
这种EEPROM的读写一般是IIC接口的,一定得IO上拉,否则不能写入读出。其次,检查地址是否写入正确,引脚连接与你初始化的引脚是否一致等,加油

网友H: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不过我最后发现是虚焊造成的问题,换了焊锡就好了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I:
24C02的驱动一般都是可以兼容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厂家的自带IIC上拉电阻,有些没有。所以这些地方都是需要你来保障的。
另外就是虚焊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J:
如果是真货的话,考虑是否工作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