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彩灯控制器设计应该怎样实现?求思路

楼主(2021-07-0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LED彩灯控制器设计
1、至少8个发光管4种花样自动变换,循环往复。
2、彩灯花样变换的快慢节拍可以手动和自动方式控制,手动控制按钮按一次转换一次;自动控制方式每15秒变换一次,1分钟循环一遍。
系统复位清零开关

网友A:
到坛子里下一个流水灯类似的代码,加上PWM(坛子里也有代码)整合一下,不要说自己不是伸手党,那说自个整整!

网友B:
定时器查表好了。

网友C:
这个不久是流水灯嘛,变换花样就是流水灯的方式不一样,你可以一个一个的亮,两个两个的亮,两头向中间亮,中间向两头亮,快慢节拍可以用当时器,改变流水灯的时间

网友D:
要求一的话,解决还是很简单的,简单的话,你可以选择利用位运算,或者用循环函数加上延迟函数嘛,
要求二的话,不学pwm的话就用定时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