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求帮助谢谢了,驱动安装成功,但是电脑中并没有这个端口,具体看图片

楼主:
ch340驱动安装成功,但是电脑中并没有这个端口

网友A(2021-07-05):
应该在端口里看,你的端口藏在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端口里看,你的端口藏在哪了?

这不显示端口,我也在找端口在哪里,怎么办呀

网友C:
试验板与电脑没修好通路!没有认识,没有打招呼!

网友D:
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ch340烧了或者是51自己的串口问题,如果不是烧了的原因,再试试重装驱动会好些

网友E:
你这是驱动“预”安装成功 不是安装成功 可以看普中51-单核-A3&A4开发板入门教程那个PDF里面有解决办法

网友F:
你装好驱动了。没插USB转串口模块,电脑上当然不会显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装好驱动了。没插USB转串口模块,电脑上当然不会显示啊。。

板子跟电脑我一直插着的

网友G:
找卖家去解决,板子有问题

网友H: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重启大法实验过了么 ,一般都是在固件之前是端口选项,没遇到过装驱动能把端口装没了的情况。 手边有仿真器连上看看,各种手段都试试吧,没准就OK了。

网友I(2021-10-16):
CH340设备没被电脑识别,检查一下USB线啊或者USB口是不是松动了,若是USB差分信号线一点信号都没有,你就会看见板子上电了,但是串口啥也没有的情况。

网友J:
CH340驱动不行,可以试试安装CH341试试

网友K(2023-01-19):
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行!最后找了一个转接头,用一根移动硬盘线成了。论一根线的重要性。

网友L(2023-04-15):
可能线的问题,有些线只能供电,换根数据线

网友M:
设备链接问题或芯片问题!如果芯片链接都没问题没驱动也会有端口提示的。ch340是usb转串口rxtx。